90金属涵道台风测速203km/h

楼主(2011-11-06):
下午爽飞好几个起落,动力基本上足以吊机,起飞重量大约2.7kg,配置蓝岱90mm DPS金属涵道6s版本,Turnigy NANOtech   6s 4500mah 25-50c纳米电池,好盈100A铂金电调,舵机是top tower MG90

测速结果:顺风平飞最大速度203km/h(带副油箱)
这次没拍视频,第二回合本想拆掉副油箱看看能否上230,可惜电池有电不给力了(只带一个电池,现场25A充电6分钟左右充好,下午飞了5个起落,电池有电鼓了)
而且平飞拉的太长,只有191km/h的速度。不过从头顶正上方两三米处高速通场的感觉真爽啊!!!

台风三角翼型升力好,姿态稳定!好飞!

看视频听声音

前面热身的

测速第二个起落(电池没休息,第一个起落下来马上25a充电,6分钟左右充好)

网友:
飞的好爽啊, 羡慕

网友A:
电池温度没降下来,就充电,是最大的一个大忌!肯定鼓啦。

用这种仪器测,不准的! 要准,只能用手定着仪器,不能有意思摆动,然后让飞机从仪器前面飞过!

手如果一摆,就是等于减少了飞机通过仪器前的时间,肯定很快啦。

看这个样子, 顶多也就150km/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温度没降下来,就充电,是最大的一个大忌!肯定鼓啦。

用这种仪器测,不准的! 要准,只能用手定着仪器,不能有意思摆动,然后让飞机从仪器前面飞过!

手如果一摆,就是等于减少了飞机通过仪器前的时间,肯 ...

呵呵,正面测速是连续按住的,记录最高速度

侧面测速的话,与飞机夹角大,肯定更不准。

另外,你所说的摆动问题,呵呵,只能说是靠想象,测速枪测飞机模型这种小物体,没有对准的话,根本是测不出来速度值。当然误差会有,但不是很大。

网友:
现场25A充电6分钟左右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温度没降下来,就充电,是最大的一个大忌!肯定鼓啦。

用这种仪器测,不准的! 要准,只能用手定着仪器,不能有意思摆动,然后让飞机从仪器前面飞过!

手如果一摆,就是等于减少了飞机通过仪器前的时间,肯 ...

请问 鱼春 您是用什么设备来测试速,150km是大脑测速仪测的吧,

PM 鱼春大脑测速仪淘宝连接

网友B:
翼长,机身长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翼长,机身长是多少呀

翼展960mm,机身长1450mm

网友C:
飞的好,顶。6s 4500mah 25-50c------是1块6S电池吗?会超重么?有电池仓的图片吗?谢谢

网友:
飞机里装个GPS轨迹记录器好了,5HZ的,速度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的好,顶。6s 4500mah 25-50c------是1块6S电池吗?会超重么?有电池仓的图片吗?谢谢

不会超重,高速还感觉头轻,还把矢量喷口忘下调了。

直接放电池仓设定好的位置就可以

网友D:
等我看看速度.. 再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是用什么设备来测试速,150km是大脑测速仪测的吧,

PM 大脑测速仪淘宝连接

沒看过这种配置的台风 不怪你.. 不过现场环境加上风速. 顺风破200不是难.. 我上次发的视频 飞机飞行冲刺距离没有楼主飞的那么远.. 要是有测速设备我也想看看我朋友的6S和我的9S到底有多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看过这种配置的台风 不怪你.. 不过现场环境加上风速. 顺风破200不是难.. 我上次发的视频 飞机飞行冲刺距离没有楼主飞的那么远.. 要是有测速设备我也想看看我朋友的6S和我的9S到底有多快

平飞冲太远也不好,电池持续大电流放电也会软掉

最好是拉高俯冲,拉平后小段距离

网友:
永远不要跟一个纯傻X争论RT:永远不要跟一个纯傻X争论,因为他会把你的智商拉到跟他一个水平,然后用他多年当傻X的丰富经验打败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看过这种配置的台风 不怪你.. 不过现场环境加上风速. 顺风破200不是难.. 我上次发的视频 飞机飞行冲刺距离没有楼主飞的那么远.. 要是有测速设备我也想看看我朋友的6S和我的9S到底有多快

你那颗最好用10s的

9s的转速还是不够,原设计可以上10s,哈哈,那样流速才够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看过这种配置的台风 不怪你.. 不过现场环境加上风速. 顺风破200不是难.. 我上次发的视频 飞机飞行冲刺距离没有楼主飞的那么远.. 要是有测速设备我也想看看我朋友的6S和我的9S到底有多快

如果你想用9s爽的话,推荐你换一个,台湾的涵道arc电机90涵道,9s推力5.8kg,流速也相当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看过这种配置的台风 不怪你.. 不过现场环境加上风速. 顺风破200不是难.. 我上次发的视频 飞机飞行冲刺距离没有楼主飞的那么远.. 要是有测速设备我也想看看我朋友的6S和我的9S到底有多快

还有你引用的好像错了哦

应该是应用鱼春的回帖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我看看速度.. 再回复

你的T45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