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弦长的飞翼怎么样?

楼主(2011-11-06):
最近这里飞翼热啊,想自己做个飞翼。但在飞翼切割有个问题:就在这种翼根大、翼尾晓得机翼不好切割,不知直接切成等长弦长得机翼做飞翼怎样?有成功的例子吗?

网友A:
哥们你说的是矩形机翼
理论上没有说不可以的
相对于梯形机翼有所不同的是一些细微的功效表现,不如说什么飞行仰角啊,什么机翼失速仰角啊,什么轴向稳定性啊。。。。。。

网友B:
放心做吧,完全可以的。不用担心,海外山坡滑翔很多都是这样的等玄飞翼,机翼可以做很长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我尽快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