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好盈40A配浩马特2835H3800KV可否设成中进角?12T配 ...
请问好盈40A配浩马特2835H3800KV可否设成中进角?12T配成13T效果会怎样?

楼主(2011-11-06):
2835H3800KV可否设成中进角?12T换成13T效果会怎样?用在450上,有没有人使过?

楼主:
无人回答的?

楼主:
还是没人回答,难道不可以是吗?

网友A:
等待答 案

网友B:
13T,低进角

网友C:
默认进角就行。。配12T 温柔-13T小暴力..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但好像还没有人答出我想问的答按,设成中进角+13T,450机机飞起来会怎样的较果!或手感会怎样?

网友D(2013-09-29):
进角越小越省电,越大响应越快

网友E:
这个电机我450上用了有几年了, 配的是好赢铂金及飞腾40A. 如果用铂金的话,改进角会有明显转速的变化, 但飞腾改进角变化不明显. 楼主各种试飞一下就知道. 3800 12T即使用30C电池也 飞不了比较暴力的3D, 13T 也勉强. 2836 的4000KV配13T才比较有力, 不过暴飞的话还是容易掉转,感觉功率还是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