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 DJI WK-H

楼主(2011-11-06):
昨天用了WK-H , 第一次飛的感覺很好,下降後調了好幾次參數便可..

但有一個動作不知是否問題.

1.在正常飛行模式下,在飛的途中,按下姿態模或GPS態模, dji 會鎖定中位,若放手,機體會定下來,用手拉後就會慢的向後,放又回到定點.當回復正常飛行模式後,機的飛行都是正常了

(這個沒問題}

2.在正常飛行模式下,"向前飛"的途中,按下姿態模,dji 會視作向前是中位,若放手,機體會不停向前飛,用手拉後就會很慢的向後..若再放手,機體也會不停向前飛, 當回復"正常飛行模式"後,機的飛行才正常了,

視頻一看

网友:
这个需要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Ray,你应该没有记中位,对吧?

楼主:
Eric.S
你所提的設定程式在那裡?

楼主:
C4 自驾模式飞行测试

第13步:当飞机悬停后切入 GPS 姿态模式。<<<<

當大風時,是要用人手平衡機身的,在平衡當中十字盤不時水平時,打下GPS自驾模式飞行,就會得出我的影片答 案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p1mdjQp2dqE/

网友:
首先你需要校准一下你的遥控器,然后在软件的最后一个界面设置中位。
一旦中位被设置好后,切自驾的话,十字盘会保持平的,放手飞机会保持悬停,但是如果没有设置中位,你切姿态或GPS模式的话,飞机的十字盘会保持实时的位置。就会产生您视频中这样的问题。
另外,也不是说不记中位就不行,不记中位的话,切自驾时,要尽量避免动遥杆。

楼主:
在這個視頻前, 我已在软件的最后一个界面设置好中位

楼主:
我想DJI團隊真的需要修正這個問題.
對初玩直升機的人一定會嚇死...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可以在运动中测试

网友(2012-08-29):
改了,现在不能一直潜水了。

网友(2012-11-29):
引用 楼主:
C4 自驾模式飞行测试

第13步:当飞机悬停后切入 GPS 姿态模式。

视频看不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這個視頻前, 我已在软件的最后一个界面设置好中位

中位设置好以后,你多点几次写入,与电脑断开后,你在连接一遍检查下看看数据写进去没有

网友(2013-08-19):
视频看不到啊,

网友:
打舵的同时请保持摇杆静止  除了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