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制作F3P自己觉得不错的几点:欢迎拍砖

楼主(2011-11-06):
1. 腰部加强方式:
0.8mm斜撑杆都落在有碳片处,这样腰部、尾部不扭;侧面用502浆棉线贴边(从上海电动固定翼群主猫猫那里学到的),并选几点固定,这样腰部尾部不晃。正常飞行坚挺无比。炸机时却可以弯曲吸收能量。

2.起落架安装方式
不好描述,自己观察吧。可用1.5mm碳杆,很牢。

3.机翼翼尖加了长斜撑,很坚挺。

4.取消3个舵机接头,减2克;

5.电池减重,减4克。

最后总结:坚挺无比,动作不输珍珠板机。保持标准体重:140克。

网友A:
繁琐的线和碳杆   楼主手艺

要是刚性能和珍珠板一样那就太牛了
期待视频

网友:
飞梦的四通已经成了F3P的专用接收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挺耐摔的,打算飞个两三年。这个飞梦4通就算专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繁琐的线和碳杆   楼主手艺

要是刚性能和珍珠板一样那就太牛了
期待视频

等有机会吧。都是一大早飞,没人拍。

网友:
偶是来学习的。

楼主:
最新改动:副翼两边加了502浆过的线,刚度增加。快滚较干脆。

网友:
电池减重办法很好,但小心中间裸漏的金属别和线头造成短路,最好用胶带粘一下中间裸漏的部分进行绝缘。

楼主:
裸露部分都用透明胶粘了。其实我自己觉得腰部加强最妙,又轻又牢,还耐摔

网友:
腰部加强非常值得学习  呵呵  这个地方很容易断

网友:
楼主侧面用502浆棉线贴边加强的办法,有空我也试试。不知楼主用多粗的棉线?

楼主:
我用细的缝衣线。4股,这是抗腰部左右晃的。斜撑落在机身内嵌碳片上,是抗扭的。两者功能不同,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