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航拍的飞行器配置。

楼主(2011-11-06):
终于决定上准备航拍的飞行器了,但不知要那种配置合适。
1、4轴还是6轴,6轴载重大一些,但续航时间不够长。
2、飞控初步选定DJI的,就是有点贵,不过玩家评价不错。
3、电机在网上已敲定一种,价175左右,750KV的,有人评价过,性价比可以。
4、电调想还是用好赢40A天行者。
5、机架没有选中,说X650的还可以,不过好像没单卖。
6、摄影头想用输出2路信号的,一路机上自存,一路图传至地上可FPV

有经验的人士,帮忙推荐一下。主要是要机器稳定、可靠。安全是最重要的,不要一放出去就出事。

网友A:
劝你,别瞎折腾,钱伤不起。
等大疆的整体解决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劝你,别瞎折腾,钱伤不起。
等大疆的整体解决方案吧。

什么意思?大疆的有问题?我看玩家评价还不错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大疆的有问题?我看玩家评价还不错嘛。

你怎么会这样理解?

网友:
航拍XA650+DJI WKM,可以选用GOPRO相机,普遍是这样
XA650 有套机卖或空机,另购马达就可以

网友:
kv750的是什么电机?未经过老鸟认证

网友B:
最近DJI有大动作! NAZA 筋斗云 如来 神马的! 你还是等等一起整了吧!据说价格不错!比你单买一只DJI划算!非常适合FP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DJI有大动作! NAZA 筋斗云 如来 神马的! 你还是等等一起整了吧!据说价格不错!比你单买一只DJI划算!非常适合FPV!

也不知道什么大动作,是指带整套FPV的?那不知道大疆要多少钱钱。
另外还没人说6轴或者4轴更合适一些,到底选几轴?

网友C:
楼主如果没玩过4轴的,那就装一台便宜的flycam飞控玩着先。
如果你直接一步到位估计伤得更重。
等玩熟了,直接上大4轴,电机别要那些22级别的,直接上30或者40级别。
大浆和大电池,那样的话负载3kg完全没压力。
上大马力的四轴比小马力6轴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没玩过4轴的,那就装一台便宜的flycam飞控玩着先。
如果你直接一步到位估计伤得更重。
等玩熟了,直接上大4轴,电机别要那些22级别的,直接上30或者40级别。
大浆和大电池,那样的话负载3kg完全没压力。
...

谢谢楼上的。已玩过4轴kk板。

网友D:
天行者电调只能支持3S,大负载的话恐怕低压效率会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行者电调只能支持3S,大负载的话恐怕低压效率会降低吧

是的。如果3S,航拍的负载,要多大的电机?叶片12好,还是10好?在满足航拍基本负载,稳定,安全,续航时间最长。

网友:
一切都要看你带什么东西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