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 飞机快没电的时候 会有点不锁尾????是轴传动 ...
没什么 飞机快没电的时候 会有点不锁尾????是轴传动的??谁来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06):
没什么 飞机快没电的时候 会有点不锁尾????是轴传动的??谁来看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快没电的时候 陀螺仪先失效 所以锁不好 皮带的也那样

网友B:
电压不稳吧,我猜的!

网友C:
感觉。。。沙发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D:
转速不够了导致

网友E:
有时候是普通陀螺仪造成的,这就是它们普片存在的漂移,陀螺仪并不会在电池快没电时不锁尾

网友F:
不可能是没电把,都还能飞,陀螺仪供电还是很够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自己买块便宜的电池飞飞 你看没电的时候尾巴晃不? 怪不得你叫这个ID 不认真总结 还得炸

网友G:
够飞机离地的电压,同样也够陀螺仪和尾舵机工作的。
如果安装了报警电压合适的警报器的话,就更不必怀疑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H:
一般是由于转速不够,陀螺仪调整大最大行程也无法抵消主旋翼扭力

网友E:
小白真多!!!

网友I:
报上你的设备清单,最好有图有真相

网友J:
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K:
还真不知道,谁来解答下

网友L:
我是601陀螺,接受电压不够是会锁不住,一开始是金鱼,一会儿马上自旋。

网友M:
转速不够

网友:
沙发简直误人子弟,快没电会导致转速不够,尾桨推力不够造成的!~

网友A:
楼上 楼主可是轴传的啊 如果飞机还在天上 怎么可能转速不够啊 即便转速低如同刚起来时 那会怎么不见锁尾不好 你自己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