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飞MD塞斯纳感觉!

楼主(2011-11-06):
模拟器练到风中稳降P51!但实际还不行!
飞了一上午,没一个完美降落!
全是摔下来的!坏了一只浆!目前还能飞!MD塞斯纳还是很耐摔的!
和直升机感觉不一样!还不适应!老想让飞机慢下来,一慢下来就失速!
继续模拟器!下周找好地方再飞!
2200的电池应该能飞20分钟以上!

网友A:
塞斯纳还是一款比较好飞的飞机,速度慢,好操控,模拟器熟悉后,还是要多练习真机,毕竟还是有大的区别。
在降落时,尽量降低高度,慢慢的对准跑道,油门别到最低,我的经验是1/3左右,要保持速度,新手大都比较紧张,总想速度低一些,着陆时能够控制,但速度低了后,稍微有点风,飞机很容易失速,那肯定得炸了。等到离跑道比较近的时候,高度基本上已经将下来了,在慢慢收油门,飞机会自然下降,这叫平飘,在离跑道高度1米左右时,减油门,并稍微拉点升级,使机头上扬,后轮先着地,如果感觉降落有问题,果断拉起,重新降落,别抱侥幸心理,否则炸得几率很高。
祝早日爽飞!

楼主:
谢谢楼上!
我认为我还是心理因素居多!
一次找个更空旷的地带!

网友:
还要看清地面情况,我上周就是以优美的姿态撞坑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还是一款比较好飞的飞机,速度慢,好操控,模拟器熟悉后,还是要多练习真机,毕竟还是有大的区别。
在降落时,尽量降低高度,慢慢的对准跑道,油门别到最低,我的经验是1/3左右,要保持速度,新手大都比较紧张 ...

学习了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还是一款比较好飞的飞机,速度慢,好操控,模拟器熟悉后,还是要多练习真机,毕竟还是有大的区别。
在降落时,尽量降低高度,慢慢的对准跑道,油门别到最低,我的经验是1/3左右,要保持速度,新手大都比较紧张 ...

谢谢,太有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还是一款比较好飞的飞机,速度慢,好操控,模拟器熟悉后,还是要多练习真机,毕竟还是有大的区别。
在降落时,尽量降低高度,慢慢的对准跑道,油门别到最低,我的经验是1/3左右,要保持速度,新手大都比较紧张 ...

1米的高度还是高了点吧
我现在都是飞到离地不到30cm了,拉一下杆,同时慢收油门。
离地高的时候一拉杆,飞机又往上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塞斯纳还是一款比较好飞的飞机,速度慢,好操控,模拟器熟悉后,还是要多练习真机,毕竟还是有大的区别。
在降落时,尽量降低高度,慢慢的对准跑道,油门别到最低,我的经验是1/3左右,要保持速度,新手大都比较紧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米的高度还是高了点吧
我现在都是飞到离地不到30cm了,拉一下杆,同时慢收油门。
离地高的时候一拉杆,飞机又往上飞了

在这个高度下,收油门,飞机会平飘下来的,当然还得注意意外情况,如有阵风或者是跑道上突然发现意外情况等,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别开小差。模型飞机和真飞机有相似之处,起飞降落最关键,飞上天了,只要不是机械故障,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网友:
风速在靠近地面的位置是递减的,这就意味着飞机在迎风降落时的空速在接近地面时有个陡然下降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只想着控制飞机相对地面的速度和高度均匀下降,不知道飞机的实际空速在接近地面时会下降得比想象中要快.结果就是意外失速,然后就是炸机.

我自己飞的时候总爱慢速超低空通场,因为以上原因炸过很多次...

网友:
我昨天塞斯纳182也炸了

网友:
固定翼模型的降落可是技术活,航线和3D玩的好的,降落未必就好。
我对这个是不信模拟器的,得用真机练!开始我是用一架比较简陋的练习机,找出感觉(就是速度感),之后飞其他飞机都比较有信心了!

1.2米练习机的起降练习: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xNDAzNjg4.html

小型刀锋无人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yODc3MzE2.html

50级F3A的航线和降落: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5NjYwNTYw.html

网友C:
另外补充一句,练降落尽量找长一点的跑道,放松心情,降落速度快一点不要紧的(飞高速机、涵道机的时候,这个可是体会深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补充一句,练降落尽量找长一点的跑道,放松心情,降落速度快一点不要紧的(飞高速机、涵道机的时候,这个可是体会深刻了)

楼主:
谢楼上资深魔友!
现正在模拟器大风中练起降!
总感觉实际中的飞机太快!
这两天分析下,失败原因主要有:
一是初次实战太紧张!紧张的手抖!
二是老想把速度降下来,其实固定冀有速度更好飞,是玩直机形成的定势!须要修正!
三是航线没规划好,遇障碍物舵量太大,转急弯修正,拉杆过急导致失控!飞行航线应预先思考个大概,包括起飞和降落,因为飞机没刹车!
下周调好机再战江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资深魔友!
现正在模拟器大风中练起降!
总感觉实际中的飞机太快!
这两天分析下,失败原因主要有:
一是初次实战太紧张!紧张的手抖!
二是老想把速度降下来,其实固定冀有速度更好飞,是玩直机形成的定 ...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爽飞就离你不远啦!
我也是新手,到现在为止只飞了3次,第1、2次均有炸鸡,不过不严重,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并思考下次该怎么飞,并在下次飞中验证,就能成功;我第3次基本是爽飞,一共飞了4块电池,10次起降,没有一次炸鸡的,降落平飘拉得比较好,基本上都是后轮先着地。以前飞好后,飞机要拿回家修理,现在还躺后备箱里等待下次飞行呢!

网友:
2次起飞, 1次着陆的视频.

第一次起飞, 由于离地拉起时过猛, 造成飞机有点失速, 所以在高度很低时就赶紧向左打了副翼改平.  看过大家的视频, 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可能是对自己飞机的性能还不太了解, 经常见到大家拉起飞机大角度爬升后, 飞机失速, 马上打副翼转弯, 而没有能保持一个固定角度爬升.

另外, 好多模友着陆时想避免飞机点头(前三点)或者弹起(后三点), 常常是不敢开太大油门甚至是收尽油门接地, 这样反而使飞机容易失速, 下降率太大, 更容易发生重着陆.
建议控制好油门, 直到飞机接地这段时间, 保持飞机速度不要太低, 这样接地时反而会很轻, 大家可以试一试.

以上建议老鸟可以参考, 新人请看看就好了.

网友D:
我也是MD小赛入门的,但不敢降落,想用水机练习降落

网友E:
老想让飞机慢下来,一慢下来就失速!
有同感。
我把3s 2200mah电换了3s 1300mah电,再移前。
飞机轻了很多,相对浮力大了,速度可以慢很多。
LZ可试试。
陈伯

楼主:
第二次在麦田里飞,路太窄,每次都是摔降!好在刚下雨后,泥土比较松软,只断了垂尾!
今天第三次,在狗狗饿死上找了一段断头路,开始几次降落失速摔了两次头,最后几次找到感觉,成功飘降!
虽然今天风很大,塞斯纳可以飞的很悠闲!
总结经验,一定要找一个开阔、路宽、人少的场地!降落要及早降低高度!接地前拉飘!

网友F:
敏定的塞斯纳是epo的还是eps的啊?

网友G:
同意陈伯的意见,
如果 3S 2200能飞20分以上,你就完全应该用1000 mah,甚至800mah的电池,会轻很多,起飞,降落,慢速都会容易很多。
每个起降飞7-8分钟就已经很够了。

楼主:
谢楼上模友,其实在模拟器上练的技术已经够用了,开始找的场地不理想,风也大些,过往人也干扰,再加初飞真机也紧张,老大舵量急转,导致失控!
也可能是模拟到实飞的必经过程吧!
现在起降基本自如!准备再买两块电池!
再次提醒新模友,初飞真机一定要找个无风路宽人少的地方,这三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必炸,不缺也不一定不炸!
敏定的塞斯纳应该是EPS的吧,完成度高,价格合适,好装,好飞,好修!

网友H:
回复 网友I: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反对此意见。不建议减少电池降低飞机重量。练习机太飘上高阶时容易炸。从飘飘过渡到像真和涵道会爽炸N多。不如先小炸下练习机

楼主:
再赞一下MD塞斯纳,真好飞,什么滚转,倒飞,跟斗都能轻松飞出来!
又弄了两块2200的电池,测了一下电压,一节能飞13分钟左右!可能是天冷的原因!
再飞几个月,明年开春上涵道了!

网友J:
襟翼,襟翼,
开对襟翼,加个舵机,
想多慢基本都没问题了
想体验的模拟器上对比下就有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