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上廉价4轴!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06):
我买的是不锈钢方管的架子,管子1.30CM*1.30CM的直径,壁厚0.5MM,管长23CM。带全部螺丝和铜柱,散称300克比卖家报的285克多了15克。中心板用的0.2CM的黄色板,板是什么材料的我分不清楚,应该就是大家说的电木吧,卖家写的是“环氧板”。送了块电源连接板,感觉还是不错很好用的。

做工还凑合,就是管子上打的螺丝孔,背面毛刺没做任何处理,害的我用小锉子锉了半天,不锉的话电机很难安装,我比较懒只处理了电机安装位置的背面,别的地方都没处理,呵呵。提供的配套螺母是普通螺母,如果是自锁的就更好了,所以安装好后全部螺丝,螺母结合处用502伺候了一遍,本来是打算螺丝胶的,又偷懒了直接502算了。

电机XXD2212 KV930,电调好盈天行者20A,85元的KK飞控,1045黑色浆便宜的8元2只。到发帖时候基本安装到位,飞控还没到等飞控了。

把价钱也说下,我认为是最低配置了。电机45*4=180 +电调45*4=180+邮费15=375; 飞控85+刷机线+邮费=120;架子68+浆32+邮费15=115;不算接收机,电池,610元。

拍了几张图,先发了贴再上,发图容易出错,得重新编辑一遍,呵呵!

已经全部装好测试了,可以飞,不是很稳。参考了卖家和论坛朋友的帮助,做了调试,基本稳定。但是有个致命的问题啊,XXD 2212 KV930 2200MAH 3S 25C电池 1045浆,居然2分之1油门才能离开地面,再过一格或一格半才能悬停。做过多次油门校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啊?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找找原因,谢谢!

网友:
单层中心板吗?

网友:
呵呵容易烂,单程的

楼主:
双层的,单层那张是焊接电调连接线的时候拍的,还没装下层板。不装下层板,强度根本就不够。第5张图就是装了下面的板的了。

网友:
电调板D的不错啊! 载流没问题!

网友:
有一个450的没买后悔啊

网友:
这价格,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期待楼主试飞成功,我也买一个玩玩

网友:
电机上2个螺丝
共振压力比较大

网友:
估计楼主要难飞了,不锈钢管好在细,比较轻,但是不好在打孔的时候用力就会令到孔的四轴下陷,导致螺丝上不紧,容易松动,之后震动剧烈,再之后炸机,LZ好好检查啊

楼主:
15楼说的问题已经发现了,也就是我说的孔的背面毛刺没处理,会有打孔后留下的残片,一片片的不规则硬茬,螺丝根本就上不到位。所以我花了大力气,把这2个螺丝安装位置和电机尾轴孔,全部锉了一遍,基本平整了,已经上螺丝看了,全部到位,还单颗伺候了点502.

楼主:
等飞控等到花儿也谢了!

楼主:
已经全部安装完了,就等测试了!

网友A:
单层中心板是不行的。
这个电调接线板不错。
螺丝加502是没有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