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ORION真空泵

楼主(2011-11-06):
有人想买这个真空泵可是不知道流量就黄了.在请教大家有知道的告一声 谢谢了    型号KHA200-308-G1-KE168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好東東
orion kha 高真空系列
在大陸使用(50HZ)流量為 220L/min
若使用變頻或拿到60HZ的國家使用
流量則為260L/MIN

特點
可在到達真空度8kPa [abs]以下連續運轉。
相較其他的真空泵,其碳精片的壽命將是其他產品的兩倍(同社比。
運轉真空度高,適用電子零件等小零件的自動(著裝機等)設備。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220L是不是这种型号的

网友:
我是新手,我想问大家的航模知识怎么来的。

最好介绍一些书让我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220L是不是这种型号的

抱歉,看錯了
KHA系列是65L/MIN-600L/MIN
你的型號應該是是120L/MIN
220L/MIN是400型的

网友:
哪里淘的?

网友:
0.2KW 就是200W 就可以达到120L/MIN流量? 120L/小时差不多吧。。。

楼主:
转起来出气口风还是很大的

楼主:
KHA200-301-G1
电压:
AC220/380V  流量:120L/min  到达真空度:-92KPa     网上查了一下型号有点不一样一个是308一个是301

网友:
我也认为7楼言之有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KHA200-301-G1
电压:AC220/380V  流量:120L/min  到达真空度:-92KPa     网上查了一下型号有点不一样一个是308一个是301

後面的號碼是電機形式的不同,和流量無關
這個本來就是大流量高真空度的真空泵
大部份應用在貼片機及奶牛抽奶裝置裏
120L/MIN的流量在該公司的產品之中還算少的

网友(2013-05-27):
引用 网友A:
後面的號碼是電機形式的不同,和流量無關
這個本來就是大流量高真空度的真空泵
大部份應用在貼片機及奶 ...

我想用真空泵 带硅胶吸盘,吸附有曲面的 家具木板(木板表面很光滑但是木板表面有一些木屑),进行运输作业, 木板重量大概在4-5Kg   运输数度很快。  请教用那种真空泵合适,大概需要多大功率

网友(2018-12-28):
真空泵用直流无刷电机,需要咨询随时沟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