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淘到天九天七的电位器啦!

楼主(2011-11-06):
控用久了电位器总是会损坏,特别是国产控,有的很难达到国外100W次电位器的水准,再加上一些偶然因素,也会导致控电位器的损坏。
本人是用天七的,也看过有的模友在抱怨自己天地飞电位器的问题,感觉返个厂要¥20,再加上来回邮费,很不值,最近一直在淘相关的电位器。听说天九的电位器是台湾欣华(jason)的,天八的我不知道,今天拆了天七看了一下也是欣华的,b5k,碳膜60度,感觉天九也应该一样吧(拆过天九的模友帮忙证实下)。这种电位器也不好找,所以最近一直在淘这个,终于是在淘宝上找到了一家 ,与大家分享一下: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64737113&

粗看了一下,转轴部分是螺纹的而不是开槽卡簧的(还没有联系商家,不知能不能定做成开槽的结构),但是鉴于这款电位器结构的特殊性,我们只要把底盘拆出来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A:
4.5一个,不便宜啊。。。

网友:
 。。。4.5一个还嫌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一个,不便宜啊。。。

去看下JR和FUTABA的电位器吧

网友:
感谢分享    先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一个,不便宜啊。。。

这位列兵同志果然还是入魔不深啊

网友:
如果只是象LZ说的拆底盘,电子市场上大把啦!只要尺寸合适就可以,60度碳膜的电位器又不是没得卖的。。。

网友(2012-01-06):
我家附近就有电子市场,关键是都是做批发的,只要几十个几乎没人理

网友B:
好像和hitec里面的也一样,遥控器手感差很多就败在电位器上,转动阻力大手感怎么好的起来?即使用了轴承也救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和hitec里面的也一样,遥控器手感差很多就败在电位器上,转动阻力大手感怎么好的起来?即使用了轴承也救不回来

其实对于天地飞,其电位器的阻尼力矩是比较小的,加上摇杆之后基本感觉不到什么阻尼.....

我给天七改上了滚珠轴承,在弹簧调节和虚位改善上下功夫,摇杆手感可以追上并超过XG7.(XG7也是四滚珠轴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对于天地飞,其电位器的阻尼力矩是比较小的,加上摇杆之后基本感觉不到什么阻尼.....

我给天七改上了滚珠轴承,在弹簧调节和虚位改善上下功夫,摇杆手感可以追上并超过XG7.(XG7也是四滚珠轴承的)

说说怎么给天7改的轴承,需要什么型号的 我也是天7的控 正想改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