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决

楼主(2011-11-06):
上周入手陀螺仪,周末换上,尾舵是MD922,控是天地飞9S。

上电后,自检没有问题,飞机起飞锁尾也很稳,但只要一打左右舵,飞机就开始金鱼尾,频率大约2摆/S。
试过控上关于陀螺仪的各种数值的感度,还把陀螺仪上的左右刹车调低试过,上述现象均无法消除。
只有把左右舵的舵角参数从100%调成20%后,问题稍微好转,但并没有避免,即使这样,左右舵就不灵敏了。

尾管、皮带、尾推顺华、尾桨、大桨平衡、中联、主轴等经检查均无问题,老陀螺仪本来能工作。
本人入魔7个多月,机械部分调机应该没有问题,天地飞9S入手2周。

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如何调整?是否陀螺仪问题?这个涉及我是否要换陀螺仪。

网友:
没玩过直机帮顶

网友:
看看陀螺仪减震垫装好没有,JJ震动大不大,感度是不是高了~~
我也用650,很好的说

楼主:
回楼上的。
减震片是按450及以上飞机的要求垫的,机机震动并不大。

楼主:
今天早上按照http://bbs.mx3g.com/thread-140004-1-1.html设置后,感觉效果好了一点,不过我把转速也降了,看再提高转速是否会好。

楼主:
老板在收到我的信息后立刻给我重新寄了一个过来,今天收到了,明天去试一下。
温州飞跃航模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给个链接吧:http://shop57638720.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