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MONO艇突然骤停不知道何故?!

楼主(2011-11-06):
这个星期去了浙江长兴在一个水库里放船,我是MONO艇飞艇数分钟后骤停,经过一番救援打捞上来,检查后发觉舵机能正常工作马达不转了,船内有些许漏水。不知道是马达坏了还是电调坏了请教如何鉴别。还是会有其他原因。谢谢指教。另外请教船体漏水用什么方式补漏?!

网友:
不太清楚,用手试电机能不能转,再拆下来接电源试试喽,不行修呗。

网友:
换一个电机接原先的电调试试,或者换个电调接原先的电机试试也行,估计是电调问题,电机一般很难坏的~~~~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手头没有现成的电机和电调。为的就是想准确的确认好去添置。顺便问一下假如电调坏了可以修理吗还是直接更换。

网友:
更好的办法再买套!

网友A:
舵机工作   电调应该是好的,你看下电机 电调 的排线,是否虚焊,接触短路,漏水短路。等干了后  拿出来 仔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工作   电调应该是好的,你看下电机 电调 的排线,是否虚焊,接触短路,漏水短路。等干了后  拿出来 仔细试下

不一定,舵机工作只能说明是电调的稳压工作电路正常,并不一定就是整套电调电路都正常~~~~~~

楼主:
我用11.1V电池直接搭电机,电机转的,也看不出电调有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1.1V电池直接搭电机,电机转的,也看不出电调有虚焊,
直接搭电机?中天剑鱼号?电调坏了

网友:
只要电机能转就证明电调坏了。
我的船也漏水,放在水中不动不漏水,一开跑回来一看就漏水,真不明白那里进的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轴系进水了呗。。。呵呵

你目前的现象就十分像电调坏了。。。电池能直接搭电机能转,是有刷电机吧?。。。换电调吧。。。

楼主:
是无刷电机

网友C:
  无刷直接搭电能转?

楼主:
感觉一跳,就松开了,本人新玩的愚钝,无刷不会转的吗,哪我这样搭电会烧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刷直接搭电能转?

同问!!!!

网友:
LZ上个图片把,这样马上就能清楚了~~~~

楼主:
图片能判断电调电机好坏啊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这种就是无刷电机啊,是不能直接接电池工作的,现在用手转动电机轴,感觉顺畅吗?如果顺畅的话,估计很大机会是电调出问题了~~~~~

楼主:
我有KT飞机的电调30A可以借用过来试试吗,会烧掉什么东西吗?要是真电调坏了我应该配什么电调合适?

网友(2012-01-29):
和我的情况一摸一样啊!节假日,我手里没有配件!也不知道是电机还是电调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KT飞机的电调30A可以借用过来试试吗,会烧掉什么东西吗?要是真电调坏了我应该配什么电调合适?
沒問題,30A可以的,只電機空轉,配A數大點的電調吧,90A至120A。

网友:
这个貌似是商品船。。。。。如果用30A飞机电调不带载荷空转应该可以不要开全速就好

网友:
坏电调的可能最大!烧不烧电机打开电机看下就知道!

网友:
这个船我也有一个,原来的电机轴系都太垃圾,速度不超40....但是我买的时候原装是40a电调……电调问题,这个船的电调本来就没有密封好的,他只是两头堵了硅胶而已,电路板是没有任何防水处理的,楼主把电调外皮剥了吧…

网友:
跟樓上看法相同  捌開吹熱風   再試轉看看   防水沒稿可能很大

网友D:
怎么没人觉得可能是接收进水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人觉得可能是接收进水了呢~

接收进水舵机还能动么。

网友:
电调挂掉的可能性最大······我也烧过电调 电调看到它冒烟······

网友(2012-07-25):
还是换只好盈60A的电调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