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小号手1:35电动拼装坦克能不能改成遥控的?

楼主(2011-11-06):
内容如题,有没有改成的兄弟,难度大不大,需要哪些步骤和配件,如果能改的话大概要好多钱,本人新手,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改成的,难度很大,需要钻很多很多的洞,需要刻齿轮,需要丰富的电子学知识,需要会焊接连线,需要会粘贴,打磨,拆卸组装,总之你要有一颗喜欢自我虐待的心,才会成功。

精辟!~~

网友:
可以,首相你要找两个一样的波箱,一样的电机(号手电动坦克里就有,30多块一套自带,中 国99时坦克电动版就是双电机的),然后装进去。然后把主轴在中间锯断,在末端加个卡子,做成左右驱动轮,独立动力。然后买个罪便宜的遥控模型车,把里面的电路板拆下来,装在里面,注意正确的电路连接方式,电路方面我不懂,你在问问高手!

网友:
只要有耐心和一定的动手能力,加上不懈的努力肯定能成功的。 以前在学校利用好几个假期改过35小号M1A1,工具奇缺,只有螺丝刀,尖嘴钳和小刀,硬是把悬挂,波箱,异常复杂效果奇差的调速装置给弄出来, 遥控买了个LJ玩具的改上去,效果不怎么好,当时也没资金买专门的遥控什么的,毕业出来了就扔家里基本烂尾了 全部下来花费不过百来块,当然效果也不咋地,也没人交流,要是当时知道这个论坛的话也不至于让他吃灰了。塑料的感觉不扎实,而且自带的波箱奇差,刚装上输出轴的齿轮就裂掉打滑了,改造波箱花费了很多精力,悬挂改过两次,而且不知道用扭杆结构,就从圆珠笔拆弹簧来拧出所要的弹簧,现在回想起来感触多多啊。现在准备做辆全金属的35M1A2,争取原自己一个梦想。

网友A:
有改成的,难度很大,需要钻很多很多的洞,需要刻齿轮,需要丰富的电子学知识,需要会焊接连线,需要会粘贴,打磨,拆卸组装,总之你要有一颗喜欢自我虐待的心,才会成功。

网友:
只要有耐心就能成功,没什么能不能。祝你成功!

网友:
伙计发个图 里边空间大吗?玩具遥控很便宜的

网友:
买个玩具遥控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