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請問如果陀螺儀的方向那個壞了會怎樣

楼主(2011-11-06):
小弟前几天买了一个KK可是一开始桨装错炸机....

目前使用X模式

结果方向陀螺仪那片小的电路板与主电路板脱离

主电路板电路那三条都翘起来

于是我就拿单心线补焊回去

今天终于试飞了一下

发现不能垂直起飞...会偏一边起来

第二好像会小旋转...

我想问是我的控上微调没调好还是我的方向陀螺仪坏了

另外我买了好盈的设定卡

设定如图

请问哪需要改进的

我的电调是新西达30A

电机2212

电池3S11.1V 2200 mah

控是HOBBY KING HK-T4A V2 四动 是日本手

想请问

A是启动油门吧

B是调整1234电机吗?

C1423的电机

D1423的电机
----------------------------------

今天小飛一下...

网友:
应该不会有问题
你掉的陀螺是管左右旋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像如你所說調整後沒事了..但今天炸斷了腳...
再問一個小問題請問 好盈程序裡面的進角...要調什麼?

网友:
进角是调输出功率和油门间线性度的,进角越大,加速越大,但同时也越耗电,效率越低,玩四轴不需要调。

网友:
桨和电机的转向参考我给你的说明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