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手机,忽然想到的……

楼主(2011-11-06):
手机是目前最常见的电器了吧,我们几乎人手一部甚至多部,现在手机的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多功能似乎与我们玩的航模仿似,比如手机屏幕翻转(陀螺仪),GPS模块(定点),拍照摄影(航拍或者FPV)、WIFI或者蓝牙(无线控制)等等等等,谁家里没有一两部或者进水或者摔坏的手机?
我想说的是,手机里的这些零件能不能拿来为我所用开发航模飞控呢?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有人用手机来遥控航模,但是没见到有人用它里面的元件来制造航模,现在带有以上模块的新手机便宜的也不过是几百块,我不懂电子,喜欢航模也是刚刚入魔,只是妄言,大家不要笑话,可行与不可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不要只说行还是不行,说出你的理由来,有时候玩着玩着就进了死胡同,拓展一下思路或者能走出一片新天地,你说呢?

网友:
 很有想法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还是等你深入后再向这个发展吧,你想下手机做遥控器,尽管是实现,IP上很多人改了,但基本都再四旋翼上操作,原因就是没有专门的遥控那么灵活运用,你试想下那手机去飞450直升机,能灵活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遥控学者,看到遥控两字就开始回复了??
我说的不是用手机来遥控,是利用手机里的各种模块来做航模飞控,你本末倒置了。

网友:
可以的,手机CPU比飞控芯片强大太多了,手机频率一般几百M,高端机上G,飞控有16M、32M就算高端了吧,但是用途不一样,决定了很多设计都不一样,飞控上只有必要的陀螺仪、姿态传感器、罗盘、GPS、PWM输出等,除此以外版型越小越好,重量越轻越好;手机不一样,要加SIM卡模块,要有MIC、扬声器、屏幕、键盘(否则就是体积更大的触屏)。什么陀螺仪、轴传感器、罗盘、GPS,都不是必须的,不加也成。

网友:
以后的手机多一个功能 放上飞机就可以做飞控 还有3G摄像头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