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困扰,求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1-11-07):
一般涡轮蜗杆用于减速,如果把涡轮蜗杆的螺旋角增大至45度以上,是否可以用来加速?最近正在搞一个加速器,速比要求1:2000左右,除了齿轮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1:2000增速 ?
角度检出--模数转换--电机直驱

网友B:
隻能掃齒,

网友C:
45度,接近斜齿轮了。

网友D:
1:2000? 会自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