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电磁舵怎么修?

楼主(2011-11-07):
给女朋友弄得个玩具,才飞了一次结果她不知道怎么炸的,然后大齿坏了,换了之后电磁舵很无力,其中一个很无力,能听见声音,也能看见它有一点动静,但是带不动下层桨叶,而另一个声音更小,而且完全看不到动

网友A:
看了描述,感觉很难修,不一定是电磁舵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什么问题呢?按道理说撞一下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怎么样的玩具?固定翼还是直升机?发个图片吧,电磁舵带桨叶干吗?
(会不会是接收器撞傻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玩具直升机,就是改变桨叶角度实现前后左右嘛,淘宝搜双平衡杆四通直升机那款,图片我没有好点的相机,找不出来,接收板坏了那不是彻底悲剧了- -

网友C:
量一下每一个线圈的电阻吧,先要把线圈的接头焊开,是个细致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