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好尾波,尾轴有虚位... ...如何是好?

楼主(2011-11-07):
如题,尾轴有虚位,发现问题在于尾波轴承装上尾波侧板后,轴承没有固紧的,轴承在尾波侧板上有点松动。是轴承问题?还是尾波炸的有点变形了?

网友:
 做中山的沙发

网友:
怎么检查轴承?拿着内圈转外圈毫无声音丝般顺滑的就是好轴承,反之
换一体化尾波箱

网友:
换冰大的一体尾波啊

网友:
打点胶就行 间隙太大的话可以用AB胶之类的 小心别给轴承粘死    上轴承时候用尾轴穿过两个轴承保证同心度

网友:
果断冰人

网友:
尾轴有虚位,建议换掉,不然可以加很多润滑油来解决,不然轴承会飞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尾轴有虚位,发现问题在于尾波轴承装上尾波侧板后,轴承没有固紧的,轴承在尾波侧板上有点松动。是轴承问题?还是尾波炸的有点变形了?

中山兄,尾轴是左右抽动有间隙,还是上下摇晃有间隙?
如果是左右抽动有间隙,那是你尾轴金属齿轮有磨损,宽度不够导致,要不加内孔M3垫片,要不更换尾轴。
如果左右抽动没有间隙,上下摇晃有间隙,那是轴承问题,珠子有磨损了,框量大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山兄,尾轴是左右抽动有间隙,还是上下摇晃有间隙?
如果是左右抽动有间隙,那是你尾轴金属齿轮有磨损,宽度不够导致,要不加内孔M3垫片,要不更换尾轴。
如果左右抽动没有间隙,上下摇晃有间隙,那是轴承问题 ...

谢谢你,我回去检查检查!!
说实话,我不想碰到问题就换换换,起码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中山胸,我有一个全新的尾波箱,和你的一样,我是用都没有用过,直接换冰人的一体了,现在这个也没有什么用,你的要是坏了,可以拿过去,不过你能送我一点大奖么?

网友:
条尾分分钟过万转,直接换冰人,省心

网友:
轴承和尾波壁上点一点胶,尾轴如果有径向移动就加垫圈

网友:
最好还是换掉 ,或者换进口轴承啊

网友:
这种尾波箱我有一个新的飞耐的,还没用就换一体化的了

网友C:
尾轴上原来应该有个很薄的垫片的,是不是把那个垫片搞丢了?

网友:
我的进口轴承单个的穿上尾轴会有一点点上下摇动。但穿上两个后基本没有了,我也点了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山胸,我有一个全新的尾波箱,和你的一样,我是用都没有用过,直接换冰人的一体了,现在这个也没有什么用,你的要是坏了,可以拿过去,不过你能送我一点大奖么?

可以啊,木桨,我现在闲置了,貌似有5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轴上原来应该有个很薄的垫片的,是不是把那个垫片搞丢了?

没有搞丢啦!

网友:
上电高强度螺丝胶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木桨,我现在闲置了,貌似有5副!

好啊。。。
我现在就给你传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好啊。。。
我现在就给你传图。。。。

航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航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航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航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

航模

网友:
传图这么类。。。。

网友:
飞越的尾波本来虚位就大,我的也是一样,用手可以四周摇动,可见虚位有多大,换了冰人的虚位就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啊。。。
我现在就给你传图。。。。

已经PM你了!图片晚点传上来!
9副全新,两副开了配平没用过!

网友B:
中山胸,你先不要忙着给我,我的先给你邮过去,你看看满意了,或者说你看它值多少木浆,然后你再给我寄多少来。
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飞越尾波的精度,我坦诚的告诉你,我这了尾波确确实实是一次也没有飞过,就是因为尾波的虚位让人汗颜,所以直接换下来了。
明天我就发货,坛子里的大哥大姐们监督一下。
中山胸,一会你给我pm你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山胸,你先不要忙着给我,我的先给你邮过去,你看看满意了,或者说你看它值多少木浆,然后你再给我寄多少来。
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飞越尾波的精度,我坦诚的告诉你,我这了尾波确确实实是一次 ...

明白!不过我都打算全送你了!

网友:
都是有钱的主,呵呵~~~

网友:
我就是那个破飞越原来的尾巴,450+起落了,一直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