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C0618夹胆附件

楼主(2011-11-07):
前两天在机床市场为厂里寻机床,在旧设备区淘到了一套用于C0618的附件,巧的是:一周多以前正好也淘了几个夹胆!!!

网友:
看了图片,才知道这个叫夹胆undefined

网友:
拉杆夹头,口水呀。
转我吧,先排队。

网友:
我的主轴直接用夹胆,楼主的主轴还得来个外套。确实高级。

网友:
好命不用忙,没福跑断肠。

网友A(2013-01-07):
谁能告诉我这个拉杆头部的直径是多少???是指与夹头相连接的那段
我收的下车带夹头套,但是不带拉杆,有点生锈了没有不敢胡来,所以想找个这样粗细的铁杆将夹头套从主轴能敲出来,谢谢大家请指教!!!

网友:
拉杆,弹簧夹。多少钱收的

网友:
难觅的好东西  口水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能告诉我这个拉杆头部的直径是多少???是指与夹头相连接的那段
我收的下车带夹头套,但是不带拉杆,有 ...

 拉杆头部直径是10.8mm
 你没有胡来是对的
 此夹头套不是从后面敲出来
 仔细看夹头套前端有螺纹
 用螺帽拧紧后从主轴里拉拔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杆头部直径是10.8mm
 你没有胡来是对的
 此夹头套不是从后面敲出来

非常感谢,如果方便的话能否把拉杆的图纸画一张呢???谢谢!!!

网友C:
刚作好 MT1转 WW8MM的飘过

自制的多次重复安装精度在 +—0。01MM

我只能到这个手艺了

成本很低,就是一个MT1转 B18的接连杆。

各位要用于 0618的MT2的可以如法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作好 MT1转 WW8MM的飘过

自制的多次重复安装精度在 +—0。01MM

是呆顶尖吗?

网友:
没是内拉杆,与 0618样的的结构
这样MT1的主轴,就可以用 8MM的钟表夹头了

网友:
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网友:
还有这种配件。楼主运气不错,附件也是“雌雄搭配,干活不累”

网友:
很难遇见, 我都只有唯一一套

网友:
看不懂这东西用在哪?0618自己就带夹头,大小都有,再加一个这个按理说精度也会降一点。

网友:
这个干小活 才能完全发挥出主轴的精度 不知道 0630 能不能用
很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