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问题跪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1-11-07):
我这汽油机刚装好时候,我把点火电池放在机头位子,就是发动机后边,那个时候就是油门舵机抖舵。后来听朋友说是点火CDI干扰了油门陀机,所以我用金属纸把CDI包好还把舵机和线都包了,因为个人感觉机头重就把点火电池放在了机身肚子里,离接收机就10厘米不到距离,装好后每个舵机都抖舵。

请教高手点火电池也会干扰接收机吗??我用的是JRDSX7控2.4G的

  在这万分感谢!~~
我这汽油机刚装好时候,我把点火电池放在机头位子,就是发动机后边,那个时候就是油门舵机抖舵。后来听朋友说是点火CDI干扰了油门陀机,所以我用金属纸把CDI包好还把舵机和线都包了,因为个人感觉机头重就把点火电池放在了机身肚子里,离接收机就10厘米不到距离,装好后每个舵机都抖舵。

请教高手点火电池也会干扰接收机吗??我用的是JRDSX7控2.4G的

  在这万分感谢!~~

网友:
电池应该不会啊,一般CDI会有影响。 我26CC汽油机CDI放前面的,发动机架上面,很稳定。

网友:
我的汽油机从来没有这种干扰的发生,现在的CDI做得非常好,没有一点干扰,你这种原因可能是CDI 个体差异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PCM以上的接收機,不應該會抖的

网友:
点火电池

点火电池成了CDI干扰源的发射天线了离接收机太近!“离接收机就10厘米不到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