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的玩具船,请大家评评分

楼主(2011-11-07):
看到大家都在改玩具船,自己看了点论坛,利用一些闲置材料也改了一个,秀一下呗!

闲置材料:
船壳:环奇的玩具船,好像是948型号;
动力:艾特猎鹰无刷电机  kv3300,原来直升飞机上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船上;
电调:杂牌20a,原来是改无刷004时候淘的;
接收:esky004直升飞机上的四通接收(含控)
轴系、浆、电机座:都是原来玩具船上的  稍微修改加固了一下;

新增材料:
3003舵机、电调冷却片、冷却铜管、吸水舵、硅胶管。总费用100多块钱,还算便宜哦!

船已经全部改装完毕,找个合适的天气试水了哦!不知道是否能跑起来!哈哈

网友:
 船很不错哦,但是万一撞一下 裂了漏水就不好了 呵呵

楼主:
塑料船就是楼上说的问题,当做练手吧!熟悉了  再往玻璃钢的去发展。

网友:
楼主啊,千万别去试啊啊!玩船20a电调挂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楼主:
是吗?被你这么一说有点怕了!

网友A:
电调70A保险些,我是指XXD电调。

不知是否拍摄角度,感觉桨位偏低,正确的桨位一般是桨毂不低于船底(中心)延长线。

网友:
下水一跑就知道,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70A保险些,我是指XXD电调。

不知是否拍摄角度,感觉桨位偏低,正确的桨位一般是桨毂不低于船底(中心)延长线。
这位大哥把技术含量很高的礼包塞进LZ的腰包里。 。

网友:
LS,关键是LZ得听的明白能理解,要不这礼包,跟砖头一样了。。。呵呵

网友:
不错哦,祝楼主早日起航,

网友:
电调小了,水冷套最好换,这种效果不好。桨要换,最好配432左右的。轴最好是换,不过短期凑合一下也行

楼主:
终于试航了,速度比较慢,开了一会电调套部分融化了,看来电调是小了。不过还好没有烧掉。
已经收了块50A的电调,也已经改装好了,配上3S电池,感觉上转速快了不少,争取本周末试航,如效果不错就上传视频。
期待!!

网友:
连电池都是LAMA小机上用的。。

网友:
最好是2s电池跑跑,再换3s!

网友:
多放点珍珠棉把要保证船舱灌满水!船不会沉下去~!!!!!!!20A电条祝好运..............

网友:
这船可以改成防翻的

网友:
上些图给楼主参考。   动力是花牌2221电机   4350KV    跑的是3S    电调是120A好盈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虾哥的经典收藏了!
还在不断完善  完善好再上图  给大家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