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遇悟空,高手请来指导,如此配置性能如何!!!! ...
新手首遇悟空,高手请来指导,如此配置性能如何!!!!!!!!!!!!

楼主(2011-11-07):
第一次玩多轴,向老同志们致敬!
今天入手悟空了 配置如下,刚刚购买悟空系列,配置悟空4.0,机架大疆450,(欲等风火轮),
图传
罗美1.2G,双天2834CA10,电调双天30A,APC 10*3.8 我用的控是JR9X2 2.4G,动力准备并联3S2200。
请问各位高手,如此配置性能如何,飞行表现如何?

网友A:
估计续航能力比较较差,另2.4控和你的图传可能会有干扰。

楼主:
5.8G 传输距离又比较短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提高续航能力??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认为大桨效率高。不过最近大家大桨大电机有点问题。建议等大家有比较好的推荐再出手作。
另+多旋翼数量 也是一个办法。现在DJI也准备出他的6轴机架,你可以考虑先用他的450飞飞熟悉熟悉后面再定。
我们这里玩的基本上都是 4000 5000mah FPV飞10多分钟

网友B:
动力差不多了,浆建议用APC的1047更好。

网友C:
2834 880kv的配1038有点屈。

网友D:
2834 880KV 配APC 1147如何?
另XXD 2217 950KV配1147又太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