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把20毫米数控刀杆钻个孔需要特殊的钻头么

楼主(2011-11-07):
不知道数控刀杆的材质是不是都差不多,看起来挺硬的,要怎么钻啊?

网友A:
我只钻过焊接刀头,用电磨加金刚砂磨头钻的。

楼主:
数控刀杆没有焊接刀头硬吧,不用金刚砂吧?今晚试试普通麻花钻头能否钻动

网友B:
硬的工件用钨钢钻头。

网友C:
一般数控刀杆是45号钢调质处理的,硬度大概40-50这样,用好点的高速钢麻花钻可以钻动的,如果不行就用整体钨钢钻头,肯定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刚才试验了,中心钻和好一点的普通钻头都能钻动

网友D:
数据刀杆,钻个洞作什么啊
冷却液啊??

楼主:
干到凌晨零点,把几个孔钻好了。
明天钻螺丝孔,不知道8个的螺丝孔要用几个的钻头钻。7个么?

楼主:
回营地,是这样的:我收了一些二手刀杆,20毫米和30毫米若干,想用来做铣夹具的钳口等,觉得他硬度大,还不用过多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