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擬的 RS232 Port 問題

楼主(2011-11-07):
請問 如果用條 RS232 (9Pin) 或是 LPT (25Pin) 轉 USB  的轉接線 在模擬裡 是否可以抓的到信號 ?

网友:
没明白您要转成什么??

网友:
USB借口不够? 这不是多此一举嘛

楼主:
因為 這是舊的 模擬器 硬體鎖 現在的電腦 可能沒有這個 RS232 或 LPT Port
所以想改轉為 USB 接實際的搖控器 來玩模擬 ~
另外 ~ USB 的搖桿 轉為 RS232 或LPT 代替實際的搖控器 不知道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