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什么JJ最好飞 翼龙和飘飘怎么样

楼主(2011-11-07):
新人求助什么JJ最好飞     翼龙和飘飘怎么样     天地飞的便宜六通用着怎么样    新人用这些合适么    请各位指教

网友:
以上配置对新人非常合适.
不过建议翼龙或飘飘要买4通的,别买3通的.

网友:
天地飞 新手用可以的。如果LZ是长玩的话   建议 控 一步到位  买个好控,以免今后换控 浪费资金了

网友:
翼龙和好小子,都适合新手,翼龙比好小子更好飞!翼龙耐炸,好小子耐修!

网友A:
翼龙耐炸,好小子耐修

同意LS。
个人经验,建议LZ:
(1)   电固入魔最好用腰推的EPP或EPO机,耐炸易修。
     炸机不伤电机和桨,小炸可立即再飞,无心理压力。
     微风中可慢飞易控,只是大风中飞会很飘难控。

(2)   如果你不是很有米,新人入魔不用买四、五千元的"一步到位"控。
     好用的、适合的2.4g(不要买FM控,易被干扰)就可以了,如天七(双接收)、
     Spektrum(山寨接收才35元,我在用)等。

(3)   翼龙、好小子都不要用原配的5寸桨,不给力的。可配6040快桨
     或6寸3叶桨。不要买便宜的黄色软桨(高速易断),买大孔硬快桨2只。

(4)   电机不要用桨保护器,用子弹头,高速不会射桨。

(5)   电调不要买20A的,多花十块钱(58元)买天行者40A,方便将来升级用。

(6)   锂电配11.1V 1500mah至2200mah,不要买7.4V和小电量的,升级也可用。
     但充电器最低也要买山寨B6。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不错的经验共享!

网友:
翼龙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LS。
个人经验,建议LZ:
(1)   电固入魔最好用腰推的EPP或EPO机,耐炸易修。
     炸机不伤电机和桨,小炸可立即再飞,无心理压力。
     微风中可慢飞易控,只是大风中飞会很飘难控。

(2)   如果你不是很 ...

2200的锂电飘飘或翼龙用会不会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0的锂电飘飘或翼龙用会不会太重?

翼龙用还可以,不是特大的飘飘用必须重得象石头。其实,应该根据飞机配电池,而不是看手里的电池配飞机。如果不准备玩翼展1米2以上的像真机或者3D机,那么基本不需要考虑2200mAH的大电池,同时玩450直机的模友除外。翼展1米左右的小型固定翼飞机,最合适的电池是11.1V 1000~15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