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悬停碰到怪问题

楼主(2011-11-07):
450悬停的时候偶尔快速上蹿,请老手帮忙解答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有哪位老手知道啊?

楼主:
会是舵机的问题吗

网友A:
上升气流吧

网友B:
1. 有风 2. 舵机抖舵

网友C:
舵机问题不可能3个一起抖得。而且不一定是上升。因此上升气流的原因很大。还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电调的问题。马达的问题。等等~~~
哈哈

网友D:
也就是说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E:
控,接收也可能

网友F:
吃了伟哥

网友G:
有可能是干扰

网友H:
降低螺距增加油门看看

网友I:
一点也不怪,老手们都知道,一阵小风就可以让450上下乱蹿了~
如果没风也乱蹿那就可能是旋翼头的虚位过大引致的~

网友J:
我飞也是这样啊,飞行中要调油门的哦!

网友K:
什么都说是怪问题,这个不怪,有一点风就会窜的,另外旋翼头虚位的可能较大
再有就是油门曲线低了,转速不够螺距又大也会这样

网友L:
气流,或是控的电位器斗

网友M:
回复 网友C:
舵机问题不可能3个一起抖得。而且不一定是上升。因此上升气流的原因很大。还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电调的问题。马达的问题。等等~~~
哈哈 严重同意!

网友N:
旋头虚位大

网友O:
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网友P:
原帖由
天空125
于 2011-11-7 17:14 发表
也就是说一切皆有可能。
   再加N个可能。。。。

网友Q:
关注,这事情常发生,结果不一定一样

网友R:
舵机抖舵的问题提可以排除,不可能3个舵机都抖,而且都往上抖。
快速上蹿时电机和桨的声音有变化没?有就说明是控的电位器有问题、电调问题或者有干扰。没有说明是上升气流、旋翼头的虚位过大或者转速低螺过距大,可以提高转速降低螺距来解决。

网友S:
十字盘轴承坏了,换个新的十字盘即可

网友T:
也可能是皮带太紧了

网友U:
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气流的可能性大 以上

网友V:
经常上下跳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