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飞机上装相机快门怎么控制?

楼主(2011-11-07):
:loveliness: :loveliness: 安个舵机顶它?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A:
用快门线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快门线呀
飞机飞多高,快门线就多长,想起我以前玩的风筝

网友:
装个舵机顶它

网友:
拿舵机的鸡鸡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飞多高,快门线就多长,想起我以前玩的风筝 [/quote
你真没用过快门线呢?还是故意误导啊...........

楼主:
呵呵呵!楼上几位前辈,给咱好好说说,我都晕了!我这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飞多高,快门线就多长,想起我以前玩的风筝

晕,我说的遥控快门线,前提是距离不是太远

网友:
对焦怎么解决

网友:
舵机顶,还得设计力反馈,声音、图像回传。

网友C:
有几种方式:1、不改变相机的结构,用舵机顶。这种不是很好用,因为相机有预压对焦;2、打开相机引出快门或焦距线,用电子开关控制。这种动手能力要好。3、用相机配套的控制线,但不是每种相机都有此功能。----

网友:
有现成的 快门定时器,可以设定拍摄张数,间隔时间,起拍时间等,直接接到快门上就可!

网友:
13楼答复比较正确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相机的定时连拍功能最实在。
设置好什么时间开始拍,等时间差不多了就起飞。
然后没3秒拍一张,拍了海量图片之后下来总能
挑出好的满意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几种方式:1、不改变相机的结构,用舵机顶。这种不是很好用,因为相机有预压对焦;2、打开相机引出快门或焦距线,用电子开关控制。这种动手能力要好。3、用相机配套的控制线,但不是每种相机都有此功能。----

我之前用带自动对焦的手机拍过,也是用舵机压快门,可以实现对焦
舵机固定好后,连接第6通道,旋转控上的旋钮的同时观察屏幕,对完焦后记住旋钮的位置,然后继续旋转释放快门,照样记下旋钮的位置,然后飞机在天上后就按位置转动旋钮就OK了

网友:
用舵机顶,简单实用。 用遥控器的摇杆控制快门。  在地面上反复练习,完全可以实现聚焦。  另外,舵机舵盘不能直接顶快门,这样弄不好会打齿。必须在相机快门按钮上粘上一个 斜面。舵盘和快门按钮平行转动。    我一直用这种办法,很好。
          如果需要,明天发个图片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我有一法,试过能用,不过要在地面先对好远焦,用一根弹性好的刚丝,弯成弓形,上面夹住快门(连拍功能)下面就夹住相机底部.

网友:
用快门线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