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我拍的这个部位...是什么东西...黄色的

楼主(2011-11-07):
SICK和LEUZE是两个牌子..两个档口的东西.感觉都是一类东西.放一齐了.

网上有资料.却是英文.实在猜不透.高人直接告诉我吧....

网友A:
安全光栅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或者是可以测量工件长短的光栅

网友:
好黄色的东西

网友B:
SICK OPTIC electronic
有病的 光学 电子

鉴定完毕.

楼主的解闷丸 硅含量超标, 请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CK OPTIC electronic
有病的 光学 电子

鉴定完毕.

楼主的解闷丸 硅含量超标, 请注意.
既然是有病的光栅,出吗?

网友:
看似是光幕墙, 例如有一件东西拉过,
就可以量度它的阔度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啥单单硅含量超标...其它不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光栅

同意

网友:
一般冲床上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CK OPTIC electronic
有病的 光学 电子

鉴定完毕.

楼主的解闷丸 硅含量超标, 请注意.

同意!硅胶塞得太多了,都要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