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是如何水平转弯的?

楼主(2011-11-07):
看了四轴,挺神奇的,知道倾斜可以前进后退,偏航,但是还看到了水平面旋转的,不知道其原理,求解。

网友A:
之所以四轴的四个电机是两正两反,就是靠正反正反的布局抵消离心力,四个电机转速一样时四轴不会自旋,但是当其中一对正转或反转电机转速提高时,这种保持平衡的抵消力就会发生改变,四轴就会朝一个方向自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四轴的四个电机是两正两反,就是靠正反正反的布局抵消离心力,四个电机转速一样时四轴不会自旋,但是当其中一对正转或反转电机转速提高时,这种保持平衡的抵消力就会发生改变,四轴就会朝一个方向自旋!
正常悬停时四桨的角动量两正两负,和为0,当机身要水平转动时,只要使其中两个桨的转速减慢,其他两桨转速加快,即可产生力矩作用于机身,使之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悬停时四桨的角动量两正两负,和为0,当机身要水平转动时,只要使其中两个桨的转速减慢,其他两桨转速加快,即可产生力矩作用于机身,使之转动
你不觉得我和你说的大同小异吗?

网友:
和离心力扯不上关系,和扭距(力矩)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悬停时四桨的角动量两正两负,和为0,当机身要水平转动时,只要使其中两个桨的转速减慢,其他两桨转速加快,即可产生力矩作用于机身,使之转动

这样的话,飞行器会倾斜吧?倾斜后会侧移吧?

网友:
跟直机一样原理

网友:
我是玩直机的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升机是靠尾部旋翼的,不一样吧。

网友D:
楼主问的是如何水平转弯,一边转速低了,会长生扭转的力,但同时这一边升力不也是下降了吗?那会不会就倾斜了,不是水平了,我没玩过,也是想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相对的两边转速变化,应该不会倾斜,可能会降低或升高,可以同时增大或减小另外两个相对边的转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的是如何水平转弯,一边转速低了,会长生扭转的力,但同时这一边升力不也是下降了吗?那会不会就倾斜了,不是水平了,我没玩过,也是想不通。

对角线上的电机速度增加不会对机身产生侧滚的力矩

网友:
学习了,说得有道理,懂了。

网友:
没玩过,好像有点中毒的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