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艇求援!

楼主(2011-11-07):
突然停车,方向有反应,电机不转。用电池直接接电机,证明电机好的。窗内有少许进水,电调无明显损坏迹象,外置BEC引线处有受潮可能(密封胶开裂)是否里面短路不详。我想问如实电调坏有修理或单换BEC有这种可能吗?有价值吗。换一个电调该换什么型号我的电机是2636KV,电调是带水冷50 A.

网友:
LZ上图片吧,没图没真像,想帮你都帮不了~~~~~~~

网友:
你电调的BEC没有问题,你拆开电调看看电子元件有没有受潮。另外你电机一点也不转动还是有卡卡的感觉?

楼主:
传一组照片请帮助分析,电机我用电池搭过猛的一跳,到吓我一跳。后听说无刷的直接通电是不会转的。不知道我这举动会否烧毁电机,不敢贸然动作了呵呵。

楼主:
我有KT飞机的电调30A可以借用过来试试吗,会烧掉什么东西吗?要是真电调坏了我应该配什么电调合适?

网友:
借个30a的试试就行!一下就知道什么坏了

网友:
这条mono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KT飞机的电调30A可以借用过来试试吗,会烧掉什么东西吗?要是真电调坏了我应该配什么电调合适?

那就简单啦,把KT牌的电调换到船上,接上电机,接电机试试就知道啦,如果电机工作正常就证明是船原装的电调问题,如果电机也不转就证明是电机问题(但也不能说明电调没事,可能两个
都坏了),要注意用30A的电调空转就可以了,不要放到水里试哦~~~~~
如果真的是电调坏了,可以换别的50A以上的电调机可以了,如XXD~~~~有条件可以换好点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