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玩凤凰模拟器 升降舵 抖舵

楼主(2011-11-07):
请教各位达人 天7玩凤凰
模拟器
升降舵为什么抖舵? 凤凰模拟器是千红的那种凤凰模拟器 版本3.0M 手头还有1个天地飞4通 2.4G的
遥控器
和6EXHP的遥控器 它们用一切正常 求解

网友A:
我也用天7玩,正常的飘过

网友B:
应该是要换电位器了,我的以前也这样过,返厂修好了

网友C:
用遥控的监视器查看一下抖舵的通道,如果显示槽同样发抖标明是电位器的问题,控要修理了,如果显示槽没有发抖而仅仅是模拟器发抖,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信号线收到干扰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
不过说回来,抖舵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控的电位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