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 KDS 600 的十字盤問題

楼主(2011-11-07):
試飛了好幾次. 每次下來時用手觸摸3隻 SERVO外殼, 發現溫度很熱, 查了好幾次, 最後把十字盤拆下來.發現轉動不暢順,是其一, 其二就是套入主軸中心位置的collar好像被外圍的膠圈卡住,不能暢順左右搖擺.有可能導至舵機升溫的原兇.

网友:
有灰尘等小东西进去也会有影响,平时飞行可以打一些油,以防不顺滑

楼主:
這是剛買下來不久, 再者亦加上了潤滑油,但還是不行, 搖擺到某位置就會卡住. 除了加油外,有沒有其它好辦法.

楼主:
我亦有看到銀色的部份,有些黑點, 摸下去表面好像有些凹凸, 亦有退色下來的現象.

网友:
反正多加润滑油就对了

网友:
标题

至于鱼眼,只要不是特别紧没多大影响,杠杆原理嘛。查查其他问题看看,把电配,等等都描述看看,

网友:
晕,前面字白打了。我想说十字盘转动不畅和舵机没关系吧,你飞多少起落了?磨合过了再这样就是轴承坏了。

网友A:
KDS550.600.700几款飞机的十字盘出厂时会比较紧.但不至于导致舵机发热.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电子设备,舵机的设定频率不对也会导致舵机发烫.如果是无副翼请检查设置
如果KDS配件真有问题请联系商家处理.
飞KDS飞机享受优质售后服务,不需要为售后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KDS550.600.700几款飞机的十字盘出厂时会比较紧.但不至于导致舵机发热.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电子设备,舵机的设定频率不对也会导致舵机发烫.如果是无副翼请检查设置
如果KDS配件真有问题请联系商家处理.
飞KDS飞机享受 ...
啊。。。你换头像了,啊~~~~~~~~~~~~~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