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机身配固郎心

楼主(2011-11-07):
买了个logo的碳身,想把其他都装固郎的,但主轴是个问题,固郎700的是12mm的,固郎600的也是10变12mm的,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logo的轴承换成12内径的,但这样的轴承不太好找,另外一种是轴承不变,加工合适的主轴,哪种方法更合理些

网友A:
我觉得还不如买kds的空机加logo的电装

网友B:
固郎600的也是10变12mm??意思是600也是12MM的主轴??550是10MM的?

网友C(2012-01-21):
买KDS机身 买LOGO电装

网友D:
换轴承,轴承是标准件
不过主轴不知道长度适合否

网友E:
我觉得KDS的设备装到狗上,比狗的设备装到KDS好飞

网友F:
无语的想法。

网友G:
换吧,用kds600的轴,换成kds600的大小齿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