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50PRO无副翼旋翼头请教各位

楼主(2011-11-07):
请教老手,450PRO无副翼旋翼头能否用在其他的450的飞机上?比如固朗的450C和其他牌子的450sport直接用450PRO无副翼旋翼头来改装无副翼吗?最近想改450无副翼了。

网友A:
450sport可以 其他的不知道

网友B:
可以的
只要有合适的主轴和拉杆

网友C:
标题
几乎是通用的,

网友D:
只要拉杆尺寸合理,一般的450無副翼都可以通用的,但是最好用PRO上,因为PRO的斜盘拉杆是等长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我打算上非耐的的三轴和无副翼旋翼头组,有2种选择:450sport无副翼升级套件和450pro无副翼升级套件。我有固朗450C和非耐的450sport。我个人倾向选450pro无副翼升级套件,但非耐的销售人员说450pro无副翼升级套件只能用在450pro上。所以只好在坛里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