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切割塑料,粘刀超级严重怎么办?

楼主(2011-11-07):
雕刻机今天终于调试好了,画了个图纸,给自己做了一个电源,买了一个塑料外壳,就是电子城买的那种灰色外壳的塑料壳子。
加工的图形是几个孔和一个风扇散热口,用的1.2毫米的亚克力铣刀,我的主轴是e240,机器垃圾,f240跑的,工件厚3毫米,我每次下刀1mm的。
刚开始切的很好,没到一分钟,刀具就被切屑包住啦,然后越来越多,粘成了吗三四毫米的塑料球,很硬,塑料球也开始磨工件……
没敢继续干啦,发帖问问各位,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方法:
1.降低主轴转速;
2.每次下刀小一点,比如0.2mm;
3.绝招:在铣刀头上加润滑油,只要是油,什么都行。

楼主:
好的,谢谢…主轴不是调速的,没办法降低转速,一会加点油试试…

网友B:
拿水冲着加工。
原理是主轴转速太快,温度高导致塑料熔化。

网友C:
f240进给太慢了,加上主轴速度快,基本就是在磨刀,没吃到啥肉。换句话说,就是切出来的屑要有一定的厚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加大切深有用吗?我看广告机加工亚克力板,加工的时候亚克力也会融化,粘在切割处,加工完后切缝会粘着很多融化的切屑,用手用力抠可以弄掉…不知道广告机切的时候会不会粘刀…

网友D:
我用台锯切厚的亚克力也会这样。

网友E:
1、可能不是亚克力是塑料;
2、不要用单刃刀;
3、F400——900、主轴转速15000左右。
屑是月牙型一粒粒的就对了。

网友F:
那些电子塑料外壳很好加工的,刀具直径小了,换把双刃的3.175吧,保证刷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3.175的铣刀太大了呀,我都是加工小孔小槽的…现在发现加水比较好用…但是弄得到处脏兮兮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有无水酒精的话上点酒精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发现用水比较好,其他的都比较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