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2M 433M 2.4G 功放的简单理解。希望能帮助大家理清。

楼主(2011-11-07):
看来很多帖子。很多433失控的帖子。自己开个帖子把几个功放自己的理解说一下。
首先是433. 何为433?就是把你的控不管啥频段发射都转换为433M的频段进行发射。我个人感觉这完全是JS炒作。
首先了解下433M这个频率 是属于U段业余频段。无需申请就可以使用的频段。也就是说,一个保安,一个爱好者。一个登上者。哪怕一个扫大街的。都可以使用到的一个频段。
回过头来说433M。当你遥着飞机,非常开心的飞离你的视线时。你又如何确定在飞机的正下方会没有人在使用一个对讲机?在郊区有电业局使用,在山区有驴友使用。在市区就更不用说了。
遥控的功率打死算到1W。飞机在500米的高度。433M的传播距离达到10公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能保证在10公里外别人能不使用433M这个段的对讲机吗?
另一方面,433M还打着变频的商标。从400到470这个频宽可是相当给力。。可是在飞机的接受高度。飞机可以接收到频率加上一些杂音频率。这么小的一个机器真怀疑其跳频能力。跳频的具体过程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想,调频一定是需要发射机与接收机同步进行。那么当遇到一个大于发射机功率的发射信号时。如何确保接收机和发射机的同步调频?这是专利。。但是看到失控的事件。我想这个技术难题,也许专家没有解决~
了解下72M
我想72M应该属于短波。就我自己的知识。72M在无线电通信领域比较少见。广播占据了88到108.往下是50M的通讯但是在中 国大陆还是比较少见。短波在大陆的应用还是在29M和10M比较普及。在HAM中普及。72M现在多见于遥控玩具上。和我们的控。。。这个是这样子的。。。。
72M的功放。市面上说见都是将功放频率调节至遥控器上自带的频点。这样接收机就可以用原装货鸟。也就是说,72M的功放只是单纯的将控的信号通过连接线,连接至功放上,功放使用独立电源,将信号以原有的频率发射出去。功率改变而已。个
个人比较认可的是72M的功放。不认可的是其价格。早期花300大洋就购置了一台89M的发射机,为何72M的发射机居然就要到700大洋。。。所以迟迟不敢下手,同时个人使用10C的72M 已经有人最远飞过6KM,我想暂时没这打算咯。。关键在于72M的频率本身就比433M的频率更加稳定保险传播更远
关于2.4G,,,只知道在蓝牙,路由等设备上使用。具体优劣还真不敢妄自发表。等找到资料理清思路后再和大家探讨。
以上信息纯属个人愚见,欢迎大家挑刺打击。
很多商家也有无线电呼号。我想他们比我更清楚各个频段的优劣。
总结下。不管什么控。都是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波状信号,通过功放原件加强后经过天线发射,在经过接收机解码后如实反应给各个控制元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需要懂行的非商家模友,咱一个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让我明白 433 不行。

网友:
顶顶吧,我不懂这个,只要别飞出视线外就行,暂时没有fpv的打算,怕怕

网友:
433属于U段,现在的对讲机也是使用这个频率。早期的时候的我非常热爱无线电,当时为了我和离我约140KM(公路标称)的另外一个火腿进行通联(没有中继台),我当时使用的是泉盛5W的U段机,频率范围为:400--470MH,中心频率为445MH,也就是说里边的发射管在这个频率时勉强能瞬间达到5W,稳定在3-4.2w左右(当时功率计测得),然后我用空调管做了个八木天线,中心频率也在445MH,我拿着这些设备到山顶上与他通联未成功。
过了半个月我找朋友和我合伙做了一台200W的功率放大器,再次拿到山顶上测试成功了,但是问题来了,他能听到我讲话,我却听不到他讲话,他使用的是摩托罗拉的车载台,功率大概25W。后来我送给朋友了一台100W的功率放大器,然后经常进行通联了。不过朋友的讲话也会时断时续,效果也没有我200W的好。
所以每当我看见有人说433遥控设备500MW能传播60KM,我真想骂人···能说出这样话的人肯定是某个掏粪沟的大叔随便说的。
不相信,去问的哥 人家几十瓦的功率还要用中继台的
我也丢过机,所以我对骗人的人非常痛恶~~~

网友A:
500MW说的是在宇宙中,定向天线,没有干扰,差不多60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MW说的是在宇宙中,定向天线,没有干扰,差不多60公里!

宇宙中??难道去宇宙中飞飞机???再说了,卫星对地发射千瓦级别的发射功率地面还要用抛物面天线接收,那里有500MW的发射??

网友B:
楼上的解释有点问题,在月球对地进行通讯,10mW的功率足以。定向天线即可办到。

网友:
信号强度不可能削弱为0,只要接收端有能力进行放大。

网友:
功率增加的一倍只换来3db的增益,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解释有点问题,在月球对地进行通讯,10mW的功率足以。定向天线即可办到。

当心把天吹塌了,你当电波的传播没有衰减啊?先去了解一下电波在空间的传播特性再来回复

网友:
这样讨论才能真正学习到东西,顶楼主和回复的模友

网友:
那個BDJ*和FO*都已經不在5I行騙了~
所以433已經沒落中了~
現在是天地飛的2.4G加1.2G圖傳和H飛控興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了解下433M这个频率 是属于U段业余频段。无需申请就可以使用的频段。也就是说,一个保安,一个爱好者。一个登上者。哪怕一个扫大街的。都可以使用到的一个频段。

业余频段不假,我没记错的话无需申请的应该是功率在0.5W以下的,0.5W以上貌似要经无协发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很多帖子。很多433失控的帖子。自己开个帖子把几个功放自己的理解说一下。
首先是433. 何为433?就是把你的控不管啥频段发射都转换为433M的频段进行发射。我个人感觉这完全是JS炒作。
首先了解下433M这个频率  ...

从信号的角度讲,72M跟433M的稳定性没多大差别。
如果说跳频,433M和72M都可以跳,433M跳频频段更宽。另外,跳频这个玩意并不需要多大的设备,一个IC足矣,很多集成IC都具备跳频能力。
另外,500mW传输60KM是有可能的,得看信号带宽、发射端高度、空间干扰强度、接收端条件等等。当然,这个作为商家的噱头来推广商品是说的夸张了点,实际上很难传输这么远,因为433M的同频干扰非常严重(其他很多设备比如无线抄表,对讲机等都在不停的发射433M信号,而且功率还不小)。当然,如果用纯载波通信(无调制信号)发摩斯码,1W的功率足以与美利坚或英吉利的同志们通联。
2.4G信号由于基本不存在绕射,所以沿着直线传播(或者说沿视线传播),同时其带宽很宽(达到80M),因此跳频范围可以达到很宽,调频点也非常多。这个优点使得同频干扰的概率降低,但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其灵敏度的降低。举个例子,同样是10mW的发射功率,在空旷环境下,2.4G的传输距离绝对没有72M的远,因为72M的接收灵敏度比2.4G的至少可以高20dB。随着2.4G设备的普及,发射功率的加大,慢慢的2.4G的同频干扰也会慢慢大起来。

另外,强烈鄙视那些拿着2.4G宽频谱跳频设备的玩家。有些玩家的2.4G遥控发射机发射频段可以覆盖整个2.4G频段(不断的扫描跳频),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在附近使用2.4G遥控的模友的机机失控或出现误动作。那些拿着宽频谱跳频的玩家虽然自己的机机是可靠了,不容易失控了,但周围的人就遭殃了。
还有,那些拿着2.4G宽频谱遥控的玩家,如果你加了1W的功放,请尽量不要在市区玩,你这功放一开,其他人的无线路由器也要遭殃。
就这么多吧,不足之处还请各位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