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的马达怎么固定?

楼主(2011-11-07):
前面会干涉
舵机
,后面又会干涉皮带。 怎么搞啊

网友A:
不会啊。。。你用的非原装电机吧?

网友B:
电机轴长的话会顶到舵机肚子,可以切一下或者垫一下

网友C:
装后面,没事的 正好在皮带中间 ,不会碰到的

网友D:
ep 200的电机轴有点长,如果舵机是辉9标准舵机,应该不会干涉舵机,如果还是干涉舵机,1,把电机拿下来放磨刀石上,磨2分钟,把轴磨短点, 2,找个2MM垫片把电机往下安装写,,电机轴大概有0.2MM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