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t数大小有何区别?

楼主(2011-11-07):
是暴力和温柔的区别吧

网友A:
T数少的温柔,高的暴力。

网友B:
高速低扭,低速高扭,具体还要算算大桨的转速,适合自己操作就好

网友C:
齿数不同,价钱一样

网友D:
有区别的,在功率同样的情况下,小齿电压高,而且磁力泄露少,两方面效率都有提高,比较省电
最大功率足够的情况下,小齿是占优势的,不过马达轴承磨损会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