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m26 坦克求助!

楼主(2011-11-08):
     各位战友,小弟我近期准备进一台田宫的M26坦克,价格初步咨询了下在4100+,但我据我这几天的了解,听说这款坦克有几个问题,第一点是在组装好后两边的负重轮高度不一样,第二点是前方第一个负重轮不能着地,第三点是部分坦克的车盖和车身不能完全接合。请问以上几点问题是M26都存在的吗?
     目前我已经选好控了,4VWD。电池最大容量能放进车里的是多大mah的呢?还有油漆需要配哪几种啊?除了这几样还需要什么配件和工具?
     请各位战友不惜辛劳给小弟指点下以上的问题,本人万分感激!

网友:
青岛车长的M26很好,没有你说的那些问题啊,估计是装车时候没装好的原因吧

网友:
电池用ACE4500就好,或者锂电,不是很有必要

网友A:
我装过M26,可以肯定的回答你。我也有左边第一组负重轮不着地现象,经检查是上面一根铁条的挫点问题,原厂的毛病,用小锉刀稍微锉下铁条即可解决问题实现着地。至于上下盖不能吻合应该是没装配好的问题,我没出现这种现象。田宫模具的精度还是很高的。M26强烈推荐买,性价比在田宫产品里是算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装过M26,可以肯定的回答你。我也有左边第一组负重轮不着地现象,经检查是上面一根铁条的挫点问题,原厂的毛病,用小锉刀稍微锉下铁条即可解决问题实现着地。至于上下盖不能吻合应该是没装配好的问题,我没出现这种 ...

M26绝对是值得买的,这几个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边负重轮不一样高低没出现过这种毛病。至于电池,我用4600的的镍氢,操到你手发软,不想开为止,从没一次玩到没电过。起码一个小时以上是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前辈的赐教,那我明天就准备在淘宝上入一台了。再想问下油漆我需要买哪几种呢?还有配件要买什么?工具要买什么?

网友:
M26油漆有不多的,一般用田宫TS-5,建议购入坦克就很清楚了,上面都有提示

楼主:
我买的是TS-28,需要用几支喷罐啊?水补土要几支?
还有就是轴承尺寸多大啊?能不能发个淘宝的链接

网友:
罐喷要多少取决于你要喷多少遍,一般均匀喷3遍就足矣,喷漆不能着急,喷流了很难看。我喷M4没用补土,感觉附着力还可以,没必要按静态方式喷,总是要下地玩的。金属补土倒是需要一罐,给炮管用。
通常最后用光油来2-3遍,保护漆面,可以用亚光的。
轴承自己量下原车的铜套就行了,五金市场有,标准尺寸的,不难买。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