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机排行榜。

楼主(2011-11-08):
请大家积极回复。 用在固定翼的无刷
电机
朗宇的电机排行第几 第一是?第二是?第三是?

网友A:
朗宇 没用过

网友B:
我是郎宇的粉丝,呵呵!

网友C:
AXI,Hacker,蝎子,双天,GS,?

网友D:
没意思!能转动,不烧就是好东西

网友E:
朗宇好像前10位都排不上吧,不明白LZ的意思

网友F:
新人,看不懂的飘过

网友G:
朗宇只能说比XXD,冰峰一类的好,别的比不了

网友H:
朗宇应该属于低档货

网友I:
我们先要弄清楚电机好坏的评价指标是什么?
比如说空转电流,同样功率下自身重量, 故障率之类

网友J:
排行指标品牌知名度,参见6楼。。。

楼主:
那我还是买双天的电机吧 歇子又贵了点。

网友K:
用银燕的路过!

网友L:
新人用郎宇足够了,1米4以上的大飞机才考虑用GS或双天,感觉GS比双天要好,洗衣机里都用GS的。
蝎子就飞飞直机吧,飞固定翼没必要用那么好的。

网友M:
俺只用得起XXD

网友N:
现在电动是趋势了
os都开始出电机了

网友O:
这个得看怎么比了~~价格?性能?质量?做工?品牌知名度?。。。。。不同的条件就会有不同的排名

网友P:
赞同21楼的说法。

网友Q:
一般的排名按销量的比较多,那么XXD应该排第一了

网友R:
电机的设计,实用功率的范围及相对应的效率是平台还是峰?用料,工艺质量。普及型的,XXD效率还行,好点的,华迈。其他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