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下我的土炮充电器

楼主(2011-11-08):
制作这个土炮很便宜,性能也不错,什么电池,一小时搞掂。自己加个充满指示灯。比B6还快,还饱满。B6真的要靠边。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A:
知青大叔 俺想问下你那个 A123电池在哪买的  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青大叔 俺想问下你那个 A123电池在哪买的  价格多少
我这个电池是锂孟电池,不是A123.

网友:
有个缺点  就是不能到外场用 12伏供电    只能在家用220伏供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给个淘宝连接么 俺想买几个

网友A:
平衡冲

大叔俺自己做了两组平衡冲  一组是4.2伏的 一组是3.7伏的, 3.7伏那组俺自己加了个2千欧的 电阻

平衡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叔俺自己做了两组平衡冲  一组是4.2伏的 一组是3.7伏的, 3.7伏那组俺自己加了个2千欧的 电阻
你的两K加在那里?不能乱加的。这种充电器有电位器可以调输出电压的。

网友:
又见队长DIY大作!赞赞!

网友:
真系麦都淀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调电位器前面一个10000欧 让我改成12000欧了,电源能在3.6伏左右调整了 ,赶明 俺找个相片给大叔看看,说实话  我确实是自己乱想的 没理论根据 呵呵

网友:
什么东西噢 咋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电位器前面一个10000欧 让我改成12000欧了,电源能在3.6伏左右调整了 ,赶明 俺找个相片给大叔看看,说实话  我确实是自己乱想的 没理论根据 呵呵
你没有撞错,位置确实找对。一般调压是通过电位器做取样,在电位器上脚或下脚加电阻,确实可以改变调压范围。

网友B:
塑胶盒?队长的充电器外壳危险哦,我试过起火的,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胶盒?队长的充电器外壳危险哦,我试过起火的,怕怕
谢谢提醒,我在广州一直都是用胶盒。在澳洲大部分时间用太阳充电,不用这个。阴天才用,就在我的眼力范围。多留个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有撞错,位置确实找对。一般调压是通过电位器做取样,在电位器上脚或下脚加电阻,确实可以改变调压范围。

呵呵  大叔啊  我买了 八个 有两个和其他的不一样 ,嘿嘿 取样电阻 我没找到  没改成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