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DMS2接收机AR6100E油门锁定问题

楼主(2011-11-08):
飞固定翼,为保障安全,按照老金的方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4569&highlight=%D3%CD%C3%C5%CB%F8%B6%A8
设定了原装接收机油门锁定功能。但是使用兼容的AR6100E接收机,不管怎么设置,油门锁定功能均不成功,难道是这款接收机不支持?另外这款100元的接收机实际控制距离有多远?万一失控炸机就玩完了!

网友A:
可以做下拉距测试。。。

网友B:
山寨接收其实距离玩直升机可以 而价格贵的山寨 只是和遥控对频成功的几率高些 30的也一样 距离都一样 没多远 如果手头紧买不了正品 为啥要用jr的 买别的高频头 又安全 又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接收其实距离玩直升机可以 而价格贵的山寨 只是和遥控对频成功的几率高些 30的也一样 距离都一样 没多远 如果手头紧买不了正品 为啥要用jr的 买别的高频头 又安全 又实惠

看来还得买原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下拉距测试。。。

地面测试距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面测试距离?

JR SP的都有测距模式或按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 SP的都有测距模式或按键的。。。

请教方法,这个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