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 求知

楼主(2011-11-08):
变频器怎么选用?根据什么来选用?根据
电机
功率吗? 比如我有一个直流电机三百瓦 或者直流**电机两百瓦 我该选用多大的变频器?是不是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功率越大越好呢?通过变频器后 电机扭矩会降低吗? 变频器怎么设置呢 个人觉得会很复杂! 市面上变频器种类繁多 设置方法基本都一样吗!还是说天差地别呢? 一个新手发出的求知帖 谢谢…!

楼主:
伺服 俩字都被xx呀!

网友A:
变频器是不能用在直流电机上的,只能给交流异步电动机调速,直流电机的调速主要是调压器

网友A:
变频器的功率只能比电机的功率大,最少也要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莫非只能用在交流电机上?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多少没有限定么 太大了会不会出现烧电机什么的?

网友C:
 变频器用直流,哎,多潜水,多百度,多google。

网友D:
你要看变频器的输出是什么。要是你的变频器上输出的是DC24伏或是36伏那就能用了
可是变频器输出都是交流的220伏,或是380伏。那大概你就不能用了。
多看看标牌多看看说明书。不要看到端子就接或看到 线头就连。

网友E:
既然叫变频器 输出的当然是交流 难到输出还有直流
还有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可变的 不是说220v的输出就只有220V 他是随频率改变的,比如说10hz的时候 是10V 200hz的时候是220v.
如果10hZ是设置成电压输出220v 电机直接冒烟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这位兄弟 长知识了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电压的调整是主要是通过设定负载的转矩特性,即设定V/F曲线,一般是数值越高,负载的转矩特性就越硬,,当节能的效果要差一些。一般变频器功率比电机稍大一点就行,大得多了,只是会浪费,变频器本身也会耗电,运行时不经济,对对负载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灰常感谢 看来大不一定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