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40元的12S真正平衡充,可同时充4组3S锂电

楼主(2011-11-08):
自己打样做了10片PCB,用了18片tp4057芯片,总成本在40元。可以同时冲4组3s电池,每组电池、每片电芯的充电过程都是互相独立的,使用了12个指示灯指示充电过程,每个指示灯也是完全独立可以指示每一片电芯是否充满。
其中一组电池最大充电电流是1.2A,其余3组每组的充电电流是0.4A(更换一个电阻可以做到单组最大充电电流1.5A,另外3组每组充电电流0.5A)
物料成本大概是20元,PCB打样10元一片,充电器总共用了30元左右。

另外还需要3个5V3A电源(现在淘宝上这种电源,最便宜的只要6元一个)我用的是actiontec 5v3a电源,1元1个(上淘宝一搜一大堆就出来)
这个是真正的充电器,可不是市场上那些用恒压电源改装的伪充电器哦,如果你有电池过放了,这个充电器还有电池修复功能,先帮你将电池电压慢慢提升到正常水平,然后再按正常充电程序充电。
充电精度只有1%。废话不多说,请看图。
先看一下PCB的正面

这个是定做的pcb板

这个是定做的pcb板

网友:
0.4A?太低了吧,我买个手机万能充都有0.5A-0.8A,买4个才16块钱,也是完全独立充电,充满自动停 ,就是充电太慢了,充满天2200MAH要一晚上
更重要的是这万能充自动识别极性,防电池反接,防电池短路

网友:
真是物美价廉啊  请问楼主做了多少个了 ?  卖吗?

网友:
集成度倒是挺高的,就是效率太慢了,大电池等不急啊

网友A:
电池间会有干扰,导致有的过充,有的欠压,我记得手电论坛有人得出过结论。用到现在还是用sony电源改的充电器充的最好,速度不慢,电压又准,还便宜。

网友:
我的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间会有干扰,导致有的过充,有的欠压,我记得手电论坛有人得出过结论。用到现在还是用sony电源改的充电器充的最好,速度不慢,电压又准,还便宜。

那是1879芯片才会有干扰,4057是不会的。
pcb板和芯片、电源都有多的,如果有朋友需要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
4057就是个垃圾。。。充得慢截至电压还不准,线阻明显。。。发热一大就自动降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间会有干扰,导致有的过充,有的欠压,我记得手电论坛有人得出过结论。用到现在还是用sony电源改的充电器充的最好,速度不慢,电压又准,还便宜。
我用SONY那个做出来的,好像也有电池间的干扰问题,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我的sony完全没有干扰,是不是接线有问题。3个3s接线还是有点复杂的。我现在充出来每个电池都4.2,很准。

网友:
我用sony电源也做一个,我想问一下,充2200的电池,要充多久才能满?我的充半个小时就满了,是电池不行了吗?新电池也差不多半小时,我听别人说要充一个小时才满啊!

网友:
我用sony充电板做的4组4S充电器 16个板,然后改的3.6V电压和4.2V可切换电压的,现在用着非常好用,没有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