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测算重心的方法

楼主(2011-11-08):
精确测算重心的方法
原理:
  分别称出飞机水平姿态时, 3个支点受到的压力及距离机翼翼根前缘的位移.
  用力矩平衡等式计算.

  重心离翼根前缘距离(mm) =
   ((前支点受力(g力) * 前支点到翼根前缘位移(mm)) + (后支点受力(g力) * 后支点到翼根前缘位移(mm))) / (飞机重量(g力))

  其中:飞机重量 = 前支点受力 + 后支点受力, 如果等式不相等则说明测量压力时水平姿态不是水平的,需要重新测量.

实例:
重心位置:
  (16 * (202 + 205) + 510 * 19) / (202 + 205 + 19) = 38(mm)

(请勿发布外部连接,版主留)

网友:
物理好强啊!

网友:
翼形不同,提供升力不同,合力后,怎么计算?

楼主:
我更正一下说法: 精确测算实际重心的方法.

楼主:
感谢小cai神加精.

又有小礼物送了, 嘿嘿.

网友A:
这是对的!
民航机起飞前配平重心就是在起落架读数,然后通过调整几个燃油箱中的燃油量来达成的!一般都还有误差!
小飞机这误差就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大飞机也是这样称的呀.

以前是听飞友说过, 超轻机的重心这样测的.

长见识了, 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的!
民航机起飞前配平重心就是在起落架读数,然后通过调整几个燃油箱中的燃油量来达成的!一般都还有误差!
小飞机这误差就大了!!!

  照这么说,民航飞机上的人员就不能走动,胖瘦都要搭配好,空姐就不能推车送饮料!

网友:
想问一个极其初级的问题:没有装起落架怎么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飞机放在地面上, 总会有至少3个支点的.

每个支点去称重就好.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拍个视频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这么说,民航飞机上的人员就不能走动,胖瘦都要搭配好,空姐就不能推车送饮料!

回大校的话:也正是有这样的需要,才允许有误差范围啊!平飞巡航的时候基本靠自动舵效就能平衡,但飞机的起降的大机动过程就要求严格得多了,还要预先做好做自动配平调油的动作,所以一般民航机降落后总还是有吨把以上(机型越大,压仓油越多)的压仓油滴!一方面是行走人员的安全,另一方面就是对舵效的影响了!越是小的民航机影响越大!

网友:
用笔尖顶起来就能看到很精确的位置呀,用的着量三个重量来换算么

网友:
帮顶。玩也玩个明白。再顶。

网友:
这贴,在三国,已经沉了,唉……

网友:
这个方法测算不出重心在哪?

与楼主交流过,我认为这个方法是没用的。

我认为需要测算重心时,就先假设不知道正确的飞行重心在哪里,而将飞机全部配重都装到飞机上,然后将电池(最主要的配重物)分别放到机身不同的位置上,如果按照这个方法算出来的重心位置值都是一样的话,证明这个方法确实能算出飞机重心;如果电池在机身的不同位置上,算出来的结果是不同的,那证明这个方法是没用的。

很不幸,楼主告诉我的结果是第二个。

所以我认为,楼主的这个方法只能验算已经初步找到电池该放哪个位置时的重心位置。这是重复验算,根本没意义。

说到前面有模友说真飞机也是这样测算配重的事,我认为是可能的。因为真飞机的重心位置是确定无疑的,他是称重来配平重心,而不是像楼主所说的——用来测算重心位置。

楼主:
嘿嘿, 估算重心可参考:

理想重心位置估算, 公式来自很久很久一期的《航空模型》杂志。
http://www.skypup.org/CG.aspx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也只能用来在确认重心位置的前提下,计算出怎么样分布机身前后的配重时才有作用。而根本就无法在未知重心位置时,来测算重心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