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ALIGN 450sport V2组装介绍(全文完成)

楼主(2011-11-08):
从广东回来的第二天,亚拓新款的450sport V2就到货了,在培训班上学习到了不少装机调机的经验和技术,这次决定自己组装一下这台新款的飞机,和各位模友交流一下装机调机的心得,本人水平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包装还是一如既往,和原来的450的机器没有什么不同
打开盒子,里面有说明书,附件包,机身旋翼头,尾管大桨,电子设备几个小包装盒
所有的零件都在这里了
看看几个sport V2有特色的零件,蓝色阳极化的美式旋翼头
偷轻的混控臂,上面打上了ALIGN的标识
斜盘,应该和老款的SPORT通用
皮带版的尾波箱,和老款的也应该一样。到底是轴传动好,还是皮带传动好,这点就看你自己的喜好了,个人认为区别不大,高手飞起来,什么都好,呵呵!
新款的电调
主轴固定座上都打上了ALIGN的标识
新款的侧板,和目前亚拓新出的几款飞机一样,侧板上集成了
舵机
安装座,使舵机的安装更加简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侧板的强度
暂时先发到这里,需要花时间熟悉一下说明书,晚点开始组装
待续.................................................

网友A:
陀罗仪是GP900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陀螺仪依然是GP780

网友B:
 好东东啊

网友C:
这帖子格局不错的样子, 占个位, 照片质量有待提高, 建议发图之前裁剪一下, 比如斜盘那个图, 切掉多余的突出主体

网友D:
前排占座

网友E:
旋翼头很漂亮!

网友F:
速度真快,已经有新款的SPORT玩了,真漂亮,性价比超高,比老款还便宜很多

网友G:
  2XXX实在是 比以前便宜一些 了 不过电子设备 除了电机 其他的 真的 比不行

网友H:
新款电调
,bec
电压可调
5-6V

楼主:
下午来了几个朋友,帮忙调了一下飞机,在门口试了一下,感觉不错,唉!天天蹭别人的飞机飞,哈哈!
继续正事,开始装新飞机
亚拓飞机出厂都是假组合,各个零件需要自己拆开重新组装一边,这样比较可靠
把旋翼头上半部分全部拆散,所有零件都在这里
取出止推轴承,打上润滑脂,很遗憾,套装里面没有润滑脂,需要自备
打上润滑脂后,用手指把油抹均匀
将止推轴承的前后盖合上,转动一下,让轴承里面均匀的抹上润滑脂
止推轴承里面的滚珠保持架的凹槽,其实向内或向外都可以,个人喜欢凹槽向内,这样旋转起来油脂不容易被甩出来
轴承的前后盖有内外之分,上面分别有IN 和 OUT 标识,IN朝内,即朝向中联
两个止推轴承都搞好了
将止推轴承装入桨夹,注意止推轴承和桨夹里面的普通轴承中间有一个黄色的垫片,不要忘记装了
将螺丝胶,即蓝色的T43挤一点在小盘子上,把横轴螺丝的前端沾一点胶,记得螺丝上还有一个垫片不要遗忘
很多朋友问我螺丝胶打多少为好,其实只需要一点点,说明书上写的是,螺丝的前端1mm的位置打上胶就可以了
一般1台450装完,我的T43最多只用掉三分之一,如果您全部用完,还觉得胶不够,那螺丝胶打得也太多了,炸机之后维修是个痛苦的过程,呵呵
为了让螺丝上均匀涂上螺丝胶,用手指把胶抹匀,这样上的时候,不至于出现溢胶的情况,可以避免粘住不该粘住的零件
将横轴装入桨夹
将横轴上涂上润滑脂,用手把它抹匀
将另一边的桨夹装上,注意桨夹和中联中间有个垫片,不要忘记
锁紧时需要用到2把螺丝刀对锁,螺丝锁紧即可,切勿用蛮力,过度锁紧会导致螺丝滑丝,那维修就是悲剧
装好后转动桨夹,看看是否顺畅,新的桨夹转动起来应该很顺滑,不会有沙粒感

网友C:
居然还有人帮忙拍照

楼主:
原帖由
JimmyZ
于 2011-11-8 17:38 发表
居然还有人帮忙拍照
没有人啊,全部是三脚架+自拍 哈哈

网友H:
SPORT V2
作工精细
,
斜盘看起来与
PRO
同款同一级别

楼主:
继续!
将上混控臂的球头装上,记得上T43
看到这里,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我上螺丝只用螺丝刀头,呵呵。其实这是在东莞培训向阿为工程师学到的
先用刀头将金属球头或螺丝上到位,记得,到位即可!不用螺丝刀柄的目的就是怕力量掌握不好导致拔牙
到位后再将刀头套上螺丝刀柄,最多拧四分之一圈即可,这样就可以了
上混控臂完成
将上混控臂安装至大桨夹上,注意上混控臂轴承的外面和里面都有一个轴承垫片,不要遗忘
拧螺丝的同时,转动一下混控臂,以保证混控臂的顺畅
两边的混控臂都上好了
将中联上的平衡杆固定座的安装轴承取下,在轴承的外缘均匀的涂上少量R48,绿色的那瓶胶
将这个轴承装在中联上
把平衡杆固定座装入中联,并把球头装上
装上刹车盘
完成!
今天先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观赏!明天继续!
待续..........................

网友I:
非常不错,LZ继续

网友J:
好贴LZ真是现学现用
把培训班学到的东西都用上了

网友K:
不错 就是更新太慢

网友L:
直播哦~~~要顶!

网友M:
看直播
顶起

楼主:
继续装机
日字框零件
将日字框先分两边装好,并扣上一体化球头扣
注意一体化球头扣有正反之分,靠右边这个是ALIGN标识朝外
组装好日字框,并将平衡杆穿入
这里需要测量一下平衡杆的长度,以保证平衡杆两边的尺寸相等,再锁紧日字框上的顶丝
遇到有的模友喜欢先安装副翼片后再来调整平衡杆两边的长度,建议先量一次比较好,因为先装副翼片,无法保证平衡杆的两边的丝口锁入平衡翼的长度相等,
有偏差的话,飞行起来会引起机体震动
长度约为79mm
分别松开日字框两边的顶丝,打上螺丝胶,锁紧
注意,这颗螺丝不可以过度锁紧,这样一是会导致中联轻微变形,二是平衡杆可能无法顺利穿入
新款飞机不太熟悉特性,先装上平衡锤飞行,如果觉得飞行手感太笨,再取下来。装上副翼片
再次测量一遍两遍平衡杆长度,确保两边长度一致。将平衡锤推至最内侧,平衡锤至副翼片距离约为57mm
略微调整副翼片角度,是两边副翼片和日字框平行
把平衡锤推至最外端,锁紧,套装内配了一把锁平衡锤的超小内六角螺丝刀。注意平衡翼有ALIGN标识的一面朝上
将下混控臂和十字盘全部解体,全部上螺丝胶,重新安装一遍,注意混控臂的轴承上的小垫片不要搞丢了
完成了
将十字盘,下混控臂,旋翼头的上半部穿入主轴,注意主轴是有上下之分的,有ALIGN标识的那一端朝下
安装中联固定螺丝,打胶锁紧
旋翼头上只有唯一一对可调球头连杆,新款450的这根连杆和球头扣比原来老款的粗壮很多,不要搞错了
用手拧球头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用专用工具轻松些,呵呵
一对连杆搞好了,请保证两根连杆长度一致,球头扣中心距离50.5mm
将所有球头扣安装好,上下推动一下十字盘,非常好,很灵活顺滑!
待续......................

网友F:
LZ 这个毒阿,虽然我已经有450了,看了你的贴,有冲动再摆一台了

网友N:
这种美式旋翼头比原来的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