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1-08):
我有一个施耐德AT11变频器0.75KW。原来用它控制一个500W电机,远程正反转,调速都没问题。原来的电机没改,应该是星接。
现在我用它控制另一个角接法的电机问题就来了。首先远程停止钮按下之后要过二,三十秒的样子才能停下。但是面板上的停止钮按下却是可以立即停车的。
远程调速到零电机还是会转。
再有就是转向不确定,正反装没规律。面板不报故障。
这个电机没有铭牌,大小和另一个差不多。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变频器坏了?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希望高手给解答一下。
先谢过了。

网友:
电机的问题

楼主:
电机?
电机能有啥问题呢?绝缘不良?手边没有摇表啊

网友:
变频器里面控制电机停止方式有2种.一种是自然停止.另一种是以刹车方式停下来.制动时间可调.

首先确认你变频器这个设置了没有.

网友:
还是再检查一下设置,有些变频器是一台变频带两台电机,相互切换的使用的,两台的参数设置是不同的,是不是换了一台电机后,变频器按另一台电机的参数运行了。

网友:
请教板凳那启动有控制方式可选吗?谢谢!

楼主:
谢谢几位的关注。
电机已经改回了星接,又把参数重新设置了一遍。现在已经正常了。
但是还是没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角接接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我所接触到的两三款变频器...涉及启动方面的.应该是加速度这个项目.

反应出来的就是电机加速的情况,一下子转得很快呢还是很需要比较长的时候才能达到

某个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