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风飞机混控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首先申明我是菜鸟!!!
买了架小阵风,看了很多帖子,知道要设置成三角翼模式;
我的控是dsx9ll,先看看我的端口是不是接对了再说,油门不说了,按正常的接,左机翼接原来的机翼端,右机翼接升降口,转向接原来的垂尾口,所有连接好了以后,如果在普通模式下,摇杆动作正常(我是美国手),但是一旦进入wing type设置为delta模式后,电机就自己开始转动,只有将机翼摇杆拉倒右面才停,这个时候似乎是油门摇杆也可以控制油门,右手机翼也是控制油门的,怎么回事,我是第一次搞这个什么三角翼,混控也是刚刚接触,求解???
求使用这个控的大虾帮助我,教教我怎么使用

网友:
油门通道接对了吗,是第一通道。然后看控的通道状态显示,动机翼的时候油门通道有动吗。

楼主:
油门在普通状态下是对的,在三角翼状态下机翼动油门就是在动,回中的时候油门实际上是一半,机翼打到最靠右时电机才停;

网友:
飞机先不要通电,先在控里设置好,会看控的通道状态显示吗,根据显示状态调好控再调飞机。

网友:
厲害
新手菜鳥就接觸涵道三角翼  算你狠
能活過頭七  算你厲害
首航  去偏遠ㄧ點的地方  別咂到人K了車毀了房
GOOD  LUCKY

楼主:
哈哈,已经解决了。问题在于:
我的DSX9 II,因为是美国手,使用新的接收时,因为是用了MODEL 3命名名称,必须在STICK MOD,重新设置为美国手,因为出厂时默认的都是日本手的摇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