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E新人求助,方向舵钢丝安装问题。

楼主(2011-11-08):
方向舵采用钢丝双拉,交叉拉。安装的时候怎么让钢丝绷紧呢?有啥安装技巧?嘿嘿…第一次装…

网友:
额 这个蛮简单的 首先钢丝锁好舵机的那边(球头螺丝要留有余量调节,不要拧到头 )
连接方向舵的钢丝拉直 用钳子掐紧就可以了(同样球头螺丝不要拧到头) 安装好以后觉得松螺丝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给你两个图仅供参考!

楼主:
多谢楼上…我们群的一个老鸟说的方法也不错,我已经安好啦。就是先平拉安装好,再把舵臂翻个跟头让钢丝交叉,这样自然就紧了哈哈~

楼主:
原来沙发也是我们群的哈哈………问题又来了,还是感觉松,于是拿了根细拉杆,让钢丝绕在拉杆上了三圈,紧了…不知道这样做有啥坏处木?